夏普6161收音清晰,立体声灯不点亮怎样处理

楼主(2023-03-21):
收台很清晰,不知道是不是解码板ic有问题,调整ba1320电阻无效,t1t2也调整过没用。11脚接地可以强制立体声灯亮,但不能熄灭

网友A:
很多机头和录音机立体声灯都不点亮了,小收音机的能亮就怪事。

网友B:
不要动解码块子,一般不会有问题;

两个可调电阻,只能动一个,与解码有关的那一个;

另外一个不要动!

再不行就是中周里面的小电容,变质,失谐了;

我遇到的日本夏普收录机,这个问题,有的轻松解决;

有的不行,需要大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动解码块子,一般不会有问题;

两个可调电阻,只能动一个,与解码有关的那一个;

要怎么样的手术,把二个中周都换了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机头和录音机立体声灯都不点亮了,小收音机的能亮就怪事。

这是收录机

楼主:
二个中周调整都有反应的

网友C:
只需要换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换可调电阻

那个电阻量过正常

网友C:
调到无台的地方  调T1 使沙沙声最大  调T2 使沙沙声最小 然后调整解码那个可调电阻   绝大部分的夏普机 那个可调电阻不良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到无台的地方  调T1 使沙沙声最大  调T2 使沙沙声最小 然后调整解码那个可调电阻   绝大部分的夏普机  ...

好的谢谢,明天弄

网友D:
立体声灯点不亮,大多数原因是中频鉴频中周失谐,偏离10.7,造成鉴频后的19千赫导频缺失,解码不能同步而解不了立体声。解决办法,去掉鉴频中周内部的失效管装电容,外接云母电容,(可以先用瓷片电容试接,从47P开始56P、62P、68P、82P,直到找到合适的电容)调到正确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体声灯点不亮,大多数原因是中频鉴频中周失谐,偏离10.7,造成鉴频后的19千赫导频缺失,解码不能同步而解 ...

这个t2电容是24p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体声灯点不亮,大多数原因是中频鉴频中周失谐,偏离10.7,造成鉴频后的19千赫导频缺失,解码不能同步而解 ...

我把t2换新的也不行,开始怀疑是解码ic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到无台的地方  调T1 使沙沙声最大  调T2 使沙沙声最小 然后调整解码那个可调电阻   绝大部分的夏普机  ...

反复清洗了阻值正常,应该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