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441打理之后收不到电台

楼主(2023-03-21):
打理了一台宝石441, 换了电容,滤波电容换成100UF,使用上海160A的初级带抽头的输出变压器,二极管整流。

通电后,只插上6N1,电路工作正常,测试了一下将6N1的栅极电阻由10M改成4.7M,栅极电压基本没有变化, 为-2V。插入6K4后,喇叭有啸叫声+扑扑声,测6K4第二删电压156V,又插入6A2后,啸叫和扑扑生消失了,6K4的二栅电压90V。比照711的个点电压,普遍高15V左右,可能是二极管整流输出电压高引起的。

接了个1米长的天线,放到窗户边,一个台都收不到,请教下一步要怎么调试呢?

网友A:
上海160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是5K,宝石441输出阻抗是10k,不能互相代换,收不到台可以把原来空芯天线线圈换成功磁棒天线线圈。

网友:
除了输出阻抗不匹配感觉没什么问题,再对照电路图认真的查一遍看看有无接错或原件参数不对。在音量电位器注入信号或用镊子触碰看看是收音的问题还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可以找只老诺基亚手机充电器220V---(3,7v),,把原变压器的铁芯有原来的对插改成顺插(中间垫纸0,5mm),就可以使用了。帮朋友维修过几台441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无线电技术学无止境

网友:
宝石441的输出变压器数据如下,次级阻抗3.5欧姆,经过计算初级阻抗不止10K,其线径较细非常容易断线:

中波收不到广播首先要看环境,现在有些地方停止了中波广播,不妨找一台正常收音机的机器对照一下,如果都收不到,那就不是本身的问题。6K4与6A2帘栅极共用一个降压电阻,因此拔掉其中一个,帘栅压必然升高。

网友:
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来检修就比较容易,先送465KC信号,校准中频,然后调频率覆盖、三点跟踪。

网友B:
我的441,加了磁棒,好像灵敏度还行。无非没有6P1,声音小点,你这个自激,如果查的电路及元件的确没问题(建议用0.01和0.047UF的CBB电容挨个把老电容并联一遍),再怀疑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不对。手头没有6Z4?

网友:
调调中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441,加了磁棒,好像灵敏度还行。无非没有6P1,声音小点,你这个自激,如果查的电路及元件的确没问题( ...

换过输出变压器,把机器输出变压器的次极两根线对调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海160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是5K,宝石441输出阻抗是10k,不能互相代换,收不到台可以把原来空芯 ...

改磁棒正解,绕个7,80匝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输出变压器,把机器输出变压器的次极两根线对调试试。

变压器输出次级的副反馈暂时没有接,因为搞不清楚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可以找只老诺基亚手机充电器220V---(3,7v),,把原变压器的铁芯有原来的对插改成顺插(中间 ...

准备先接一个8欧的喇叭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磁棒正解,绕个7,80匝试一试

改磁棒就彻底变味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41,加了磁棒,好像灵敏度还行。无非没有6P1,声音小点,你这个自激,如果查的电路及元件的确没问题( ...

觉得6Z4整流效率太低了,灯丝电流太大,就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