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550SW问题

楼主(2023-03-21):
如题T550调鉴频。频率是低1-2HZ的样子,不知是啥原因,有碰到过得请指教

网友A:
把鉴频中周里的电容换掉,再调整一下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鉴频中周里的电容换掉,再调整一下磁芯。

换了,但始终调不出来,你电容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但始终调不出来,你电容用的是多大的?

一般是82p,不行上下再换换

楼主:
我用得是82P,另一个是1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