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套数控切割系统能否改成写字机呢、?

楼主(2023-03-21):
有套数控切割系统能否改成写字机呢、?

网友A:
要是等离子或激光切割系统应该可以,氧弧切割的 感觉不好改。

您若会编程,什么切割的都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等离子或激光切割系统应该可以,氧弧切割的 感觉不好改。

您若会编程,什么切割的都可以。

谢谢              回复

楼主:
谢了,坛里不知道有谁用过此设备,目前我不能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