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葵花电唱机靠轮尺寸,谢谢!!!

楼主(2023-03-21):
各位大佬,
求葵花电唱机靠轮尺寸,谢谢!!!外径,内径,总高度,厚度。。。

谢谢!!!!!!!!!

楼主:
晕,,,,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半个世纪前的产品,这里没人知道也很正常。提示一下,靠轮的直径尺寸与唱机转速关系不大,能可靠传递动能就行,至于厚度,可根据其直流电机的塔形轴尺寸与转速转换动作幅度来估计,薄了不好,太厚可能会转换不灵。乱说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个世纪前的产品,这里没人知道也很正常。提示一下,靠轮的直径尺寸与唱机转速关系不大,能可靠传递动能就 ...

谢谢。。。。。

网友:
唱盘的转速,取决于电机轴上的宝塔轮直径与唱盘内径之比,与电机的转速。与靠轮的直径没有关系,靠轮只起一个摩擦传递力矩的作用!

网友B:
我在本子上查到曾经的记录,葵花机的靠轮大约是外径31.5mm,厚度是3mm;内径没有量,因为旧靠轮稍加改造就成,用细砂纸均匀地磨掉旧靠轮边缘的一层,然后用尺寸合适的录音机靠轮的橡胶圈套在旧靠轮的外缘,最后稍滴上一点补轮胎的胶水。中华206靠轮的尺寸大约是:外径40mm,内径2mm,厚度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本子上查到曾经的记录,葵花机的靠轮大约是外径31.5mm,厚度是3mm;内径没有量,因为旧靠轮稍加改造就成 ...

谢谢,,,
我按照 外径32mm,内径4mm,厚度3-4mm 做了一批。。。适用于葵花电唱机。
外径42-43mm,内径4mm,厚度3MM,也做了一批,适用于206电唱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按照 外径32mm,内径4mm,厚度3-4mm 做了一批。。。适用于葵花电唱机。
外径42-43mm,内 ...

对外出售吗?如果对外卖,俺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