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又到了各显神通的时候,建伍592收音头搜台不停

楼主(2023-03-21):
问题描述:

AM  FM都可以手动调台,输出无杂音,频率不漂移,
AM FM 输出信号都接近,声音很小,均衡基本上看不到频谱跳,功放要去到一半才可以听到正常六分之一的音量,但内容清晰,
自动搜台不会停,一直跑下去,不停
与天线无关,同一个位置,同样的天线,别的机器都正常

网友:
查中周内的谐振电容

网友:
"
来来来,又到了各显神通的时候
"

我们为什么要争先恐后的告诉你那里坏了?

网友:
我们为什么要争先恐后的告诉你那里坏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这种老机灵敏度不高,高频头是否要调一下?调哪里?

网友:
健伍592是带短波的收音头,中放是La1266的,解码是LA3401!声音好听发烧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