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各位的三角函数水平

楼主(2023-03-21):
当x=3时,计算这11个三角函数的数值。

大学科班毕业的,能算出几个?用计算器也行。

网友:
三角函数?

网友:
用中文说外国话叫;不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惭愧,没上过大学,一个都没学过。

老衲也一个都没学过,但是,经常能看到。以前一直没在意,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区别,以为是各人写法习惯的不同。
今天特意花点时间分清一下。

其实,还不止上面11个。

例如:老衲看到传输线特性阻抗公式,其中红线部分cosh-1是啥东西?老衲还以为是笔误,查了半天。

查这个cosh-1是啥,才发现有这些一大堆没用的三角函数。(外形像三角函数,是不是三角函数老衲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衲也一个都没学过,但是,经常能看到。以前一直没在意,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区别,以为是各人写法习惯的 ...

这是双曲函数,不是三角函数

可以看看知乎上怎么说的: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239693

网友:
-1是取倒数

网友:
Cosh是双曲余弦,和自然对数有关,找一本同济版的高等数学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双曲函数,不是三角函数

可以看看知乎上怎么说的: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23 ...

看懂了,cosh(x)=cos(ix),就是同一个函数分别放在正交域而已,从而分别在本域表现出单位圆特性,并且在正交域表现出双曲线特性,同理可得在本域的复变函数相同,因此cosh函数在虚数域的所有表达和换算与cos函数在实数域相同

楼主:
老衲闲得无聊,计算-27开三次方,(-27)^(1/3)
结果大出老衲之意外。
老衲原以为结果是负3。

实际结果却是:1.5+2.598i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衲闲得无聊,计算-27开三次方,(-27)^(1/3)
结果大出老衲之意外。
老衲原以为结果是负3。

-27开三次方有三个解:
      一个是-3,
     另一个是1.5+2.598i,
     第三个是1.5-2.598i.

用极坐标来解,矢量27,方向180度,开立方,矢量为3,方向为(180/3),   (180+360)/3和(180+360+360)/3

其中180/3=60度, 在第一象限,对应1.5+2.598i
(180+360)/3=180度,在X轴上,对应-3
(180+360+360)/3=300度,在第四象限,对应1.5-2.59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