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2收音机电容耐压问题

楼主(2023-03-22):
对于老收音机上,多种滤波电容和耦合电容都使用400V的耐压,是因为当时的物资情况影响的选型,还是什么原因,以原理图上标注的电压来看,看起来是耐压过剩。

bom表

原理图

网友A:
是的,有些是过剩。
还有一些也未必,刚开机的时候电压也不是那么稳定,也考虑余量。

上面的那些电容,薄膜的400V,很容易找,直接替代。有些pf级别的,250V以上的也好找。

用电桥测量结果来看,耐压高的电容参数优于耐压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些是过剩。
还有一些也未必,刚开机的时候电压也不是那么稳定,也考虑余量。

这些都是小容值的电容,400V耐压的也算好找,聚丙烯膜的也很多

网友B:
交流电最大值是平均值的1.414倍,因此次级最高230*1.414约325v,为保险起见取400v很正常。
其实这种老机器耐压已经很经济化了,就像电源π型滤波后电容就贴着300v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最大值是平均值的1.414倍,因此次级最高230*1.414约325v,为保险起见取400v很正常。
其实这种老机器 ...

6z4整流后是直流,电压最高是只有255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z4整流后是直流,电压最高是只有255v了

是吗?

有示波器的话,搭上去看看再说。

注意探头规格,和示波器的接口限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

有示波器的话,搭上去看看再说。

我是没设备可以测试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没设备可以测试啊

6Z4整流后把负载断开,滤波电容就会充电到峰值,370V左右,我测试过。400V耐压还是低了点,冗余量不够,现在多采用耐压450V的电解电容。

网友:
并非耐压值低的电容就一定经济便宜,纸介电容如要做到16V或更低的电压就击穿还真有困难。所以连无电源的矿石收音机的固定电容器都是用400v纸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6Z4整流后把负载断开,滤波电容就会充电到峰值,370V左右,我测试过。400V耐压还是低了点,冗余量不够, ...

370V左右,你测试的是哪个点的电压?整流滤波后端的电容只有耐压300v
因为手上没示波器,无法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370V左右,你测试的是哪个点的电压?整流滤波后端的电容只有耐压300v
因为手上没示波器,无法测试

把负载断开,6Z4的阴极电压是370V,相当于整流后的峰值电压。接上负载之后,由于变压器线圈压降和6Z4压降,电压基本上如图上所标。我觉得为了安全,C26和C27至少应该选用耐压400V的电解电容,以免拔掉另外的4个电子管之后,次高压超过300V,击穿C26和C27。

网友A:
引用 楼主:
370V左右,你测试的是哪个点的电压?整流滤波后端的电容只有耐压300v
因为手上没示波器,无法测试

只是从图上看,220输入,出230v,现在市电很多达到240v的,那么次级输出就有251v。算下来峰值就有355v了。
再考虑到电源的次级一般有一点余量,也就是大于230v,空载达到370不稀奇。

这个地方的电容选300,确实有点小了啊,正常工作的时候问题不大,出故障或者拔掉管子等等,时间长了坏电容也不意外。

有人也讨论过电容标称耐压值,是峰值,还是有效值的问题。还有些电容标着AC和DC。貌似最后也没个具体的结论。
我当然也不知道那个参数是何意思,但我还是觉着选大不选小。因为相同容量的电容,耐压高的比耐压低的参数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从图上看,220输入,出230v,现在市电很多达到240v的,那么次级输出就有251v。算下来峰值就有355v ...

现在市电很多达到240v的,这个另说吧,讨论基于当时情况的机器设计,他们选型,耐压冗余是否过大

楼主:
电解电容本身是有寿命问题,容易失效,长时间不通电也会存在问题
最近在看一些电子管收音机的相关资料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选型设计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市电很多达到240v的,这个另说吧,讨论基于当时情况的机器设计,他们选型,耐压冗余是否过大

不大。你看现在的电源里的电容都选450,400。

当然后面有些电容,譬如检波后滤除载波的那几个电容,用400的肯定是过点了。这个可能和厂家生产的流程有关把,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说过相同容量的电容,耐压高的参数要好。
当然这些位置你要用低压的代替也无不可,前提是你要搞清楚这个地方的电压,信号形态。

再说了元件参数你用的正好,一点余量没有,一旦电路有点小故障,糊一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你看现在的电源里的电容都选450,400。

当然后面有些电容,譬如检波后滤除载波的那几个电容,用 ...

我想说的并不是参数选得正好,选型的考虑,首先是符合变化的工况要求,也包括一些异常情况,最坏情况的考虑
电子管这东西,我是刚开接触,对很多地方,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从图上看,220输入,出230v,现在市电很多达到240v的,那么次级输出就有251v。算下来峰值就有355v ...

我的理解,AC耐压,至少应该达到2倍峰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并不是参数选得正好,选型的考虑,首先是符合变化的工况要求,也包括一些异常情况,最坏情况的考 ...

我可以说,C26, C27的耐压设计时候的选择是错误的,只能工作在正常工作状态,如果拔下前4个电子管,这两个电容就会工作在超出耐压工作状态,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说,C26, C27的耐压设计时候的选择是错误的,只能工作在正常工作状态,如果拔下前4个电子管,这两 ...

不考虑余量的话是这么个事。

不过一般电容都有一定余量,标300V,不是到了300V就立即损坏。
就按照图纸算,230*1.414=325V。 毕竟只是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6z4整流后是直流,电压最高是只有255v了

滤波前是脉动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