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星B75MA-E33主板故障如何修理

楼主(2023-03-22):
10年前买的机箱配的微星B75MA-E33主板+酷睿i3 3**5+DDR3-1600M-4G*2,近段时间又拿出来折腾,前年2年不用开机了不显示,通过橡皮清理内存条开机显示,开机速度慢,继续清理内存条,开机正常,安装ANS omv系统,又出现进入bois前速度慢,清理内存条无效。能进入bois,重新安装omv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请教各位老师怎么修,谢谢

网友A:
这老主板基本没价值修了,一是需要技术,二是需要添置焊台示波器之类设备,而买块二手主板也就几十元,付出成本能买好几块

网友:
omv系统是个什么

楼主:
是Linux系统,基于Debian的NAS系统,全称叫做Openmediavault。也是刚刚接触。原来用旧笔记本做了一个,笔记本太老了网口100M,想打造1000M局域网就换台机做又卡哪了。电源是从另一个正在用电脑上拆下来换上的,看主板电容没什么变化,没仔细看。

网友B:
拔掉硬盘开机速度快吗?是的话检查一下硬盘有无坏道,sata数据线,主板SATA口有无生锈

网友C:
技嘉的主板型号太杂,估计也找不到BIOS了,如果有,重新刷一下BIOS看看怎样。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D:
清完灰重新上硅脂再说吧,电源不上图片?

网友E:
我原来有台B85的机子也给人做NAS,后来也莫名其妙变慢、或时不时无法正常启动,拔掉好几块硬盘后,光插个升级BIOS的优盘,升级过程都会卡,升好了,一重启还又仍是老版本升不成功,因为是以前在pclife上买的工包500W,自以为裕量足不会有问题,后来电源一换就全正常了,旧电源拆开来,才发现有好几个二次侧的电解全暴浆了,只因为线太多挤着挡着了,在散热孔外面看不出来罢了,换好新电解,装上去试机就也正常了

网友F:
这么老的主板,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放弃吧,不值得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硬盘开机速度快吗?是的话检查一下硬盘有无坏道,sata数据线,主板SATA口有无生锈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系统盘是120G的SSD固态硬盘,另挂了块几十块钱二手的WD/西部数据500G机械硬盘。等忙过这段时间,拔掉硬盘看开机速度有变化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老主板基本没价值修了,一是需要技术,二是需要添置焊台示波器之类设备,而买块二手主板也就几十元,付出 ...

感谢指点,另一个帖子介绍主板CPU等等都很便宜,不知道i3 3***CPU插槽LGA 1155,,网卡千兆网卡,带USB3.0接口,电源接口是一个4针,一个24针电源接口,什么主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主板型号太杂,估计也找不到BIOS了,如果有,重新刷一下BIOS看看怎样。

感谢指点,能进BIOS进行了升级好点,就是在开机到进入BIOS界面前卡了有1分左右。能顺利安装系统,重启F停哪了。

楼主:
系统盘是新买的威刚固态硬盘120G,另一块是二手500G机械硬盘,想做下载盘用,用U的大白菜启动盘开机查看容量500G没有检测坏道情况,回头拔掉看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完灰重新上硅脂再说吧,电源不上图片?

感谢指点,CPU重新摸硅脂,安装后看视频做的不是很专业,用棉签抹了一层,开机进入bois,CPU温度40°左右,回头把电源照片拍照发一下,查购买记录2013年买的3百多的海韵 S12II-430W 铜牌电源 ,补一张购买的广告照。卖家店已经关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有台B85的机子也给人做NAS,后来也莫名其妙变慢、或时不时无法正常启动,拔掉好几块硬盘后,光插个升 ...

感谢分享,另台电脑去年有故障,把两个电源互换故障依旧原来固态硬盘挂了,今年重新捣鼓这台电脑换过来的电源接口不配套,又换回来了另一台电脑两个电源都正常工作,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老的主板,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放弃吧,不值得维修了

感谢指点,前年正在用的电脑,放在凉台夏天温度高,有大半年在开机不显示,通过清理内存条能显示,开机卡顿,估计毛病不大,回头看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问题,不行就换一块二手主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能进BIOS进行了升级好点,就是在开机到进入BIOS界面前卡了有1分左右。能顺利安装系统,重启F停 ...

这块主板是否兼容两代CPU?有可能是对新一代CPU支持较差。

网友G:
我现在就是用这块主板,一直用10年了启动很快,从没出过问题。

得把默认IDE改成AHCI模式才能安装系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CPU重新摸硅脂,安装后看视频做的不是很专业,用棉签抹了一层,开机进入bois,CPU温度40°左 ...

硅脂,我用塑料片,刮薄薄的一层,多了反而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主板是否兼容两代CPU?有可能是对新一代CPU支持较差。

感谢指点,CPU还是原来用的i3 3***具体型号没记得3开头的,是老CPU。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就是用这块主板,一直用10年了启动很快,从没出过问题。

得把默认IDE改成AHCI模式才能安装系统。

感谢指点,应该是AHCI模式,回去看看,过去都是电脑城找人给弄,自己做的交学费呀,那一块没弄好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硅脂,我用塑料片,刮薄薄的一层,多了反而效果差

感谢分享,也是好方法,棉签粘的不均,视频是滴中间一滴,散热片一压就均匀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也是好方法,棉签粘的不均,视频是滴中间一滴,散热片一压就均匀了。

有的硅脂很稠,很难压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硅脂很稠,很难压匀

我买的含银硅脂就很稠,散热片4个带弹簧螺丝紧固,压力很大,不知道如何,这玩应很少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含银硅脂就很稠,散热片4个带弹簧螺丝紧固,压力很大,不知道如何,这玩应很少碰。

我的经验是:重点在CPU中部涂抹,利用安装散热片的压力压匀即可,Intel的CPU散热面是金属,不必涂满;而且涂的太满容易挤到外边,更加难看。Intel式散热器现在假冒的太多,有的调速失灵,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并且775的和115x的不兼容,也无法安装,倒不如那种可兼容多平台的风扇可靠。说实在的,那个智能调速就是个鸡肋。

网友B:
B75主板通吃二代三代LGA1155 CPU的。亮机后会检测主板上的设备,如网卡,声卡,硬盘,usb设备。常见在开机后卡住是sata口生锈或者接触不良导致认硬盘很慢,拖长了时间。另外微星主板的usb供电小八脚易坏导致开机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是:重点在CPU中部涂抹,利用安装散热片的压力压匀即可,Intel的CPU散热面是金属,不必涂满;而 ...

感谢分享,进入bois显示CPU温度40°左右,不行在重新涂抹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B75主板通吃二代三代LGA1155 CPU的。亮机后会检测主板上的设备,如网卡,声卡,硬盘,usb设备。常见在开机 ...

感谢指教,根据您的讲解,回头把这些硬件连接在看看,尤其30多元硬盘去掉看看怎么样。

网友I:
另外提一嘴 CPU的座和触点最好也用酒精清洁一下 之前遇到过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SATA口 读取数据极慢  写入正常 当时换了硬盘照样这种问题 后来清洁处理器触点 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提一嘴 CPU的座和触点最好也用酒精清洁一下 之前遇到过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SATA口 读取数据极慢  写入 ...

感谢指点,极有可能,重点清理点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CPU还是原来用的i3 3***具体型号没记得3开头的,是老CPU。

不客气;是我看错了,b75主板是完全支持二、三代酷睿CPU的。微星也是一线大牌主板,硬件出问题的几率很小。如果把所有硬盘全拔掉,空板启动是否还这么慢?到了b75,BIOS固件已经智能化了,可能是很长时间不用,重新启用BIOS需要重新侦测CPU型号、内存速度、扩展插槽等等,还要把结果记录到BIOS固件的设置记忆体中,以便为下次启动做准备。在接入硬盘后,默认的设置也可能不合适,所以才比较慢。

网友J:
4g+4g内存条,不错的。
试下安装其他系统看卡不卡,卡的话换内存条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是:重点在CPU中部涂抹,利用安装散热片的压力压匀即可,Intel的CPU散热面是金属,不必涂满;而 ...

智能调速很好用的啊。
IntelCPU负载小时发热低,我电脑绝大部分时间浏览网页、看网站电视CPU风扇都不用启动,10年了还不用给CPU风扇除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是我看错了,b75主板是完全支持二、三代酷睿CPU的。微星也是一线大牌主板,硬件出问题的几率很小 ...

b75的BIOS固件是智能化了的,重新侦测CPU型号、内存速度、扩展插槽等等,还要把结果记录到BIOS固件的设置记忆体中,以便为下次启动做准备。在接入硬盘后,默认的设置也可能不合适,所以才比较慢,感谢指点。过去都是有毛病单位有人管,家里懒找人弄,还有这么多名堂,

楼主:
引用 网友J:
4g+4g内存条,不错的。
试下安装其他系统看卡不卡,卡的话换内存条试吧。

开始显示器无信号是内存条接触不良,现在是开机到路过BIOS位置慢,安装Linux的omv系统不卡,开始是另台电脑wen网页登录不能进入这台电脑Linux系统,现在是重新安装打不开omv。这段时间忙,先放放。谢谢指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原因找到了,硬盘数据线,或者是主板SATA口有问题,准备去掉插主板的硬盘数据线,怎么也拔不掉,只好另换接口换线,安装两个内存条也没问题,前面老师讲的主板会扫描存储硬件信息,安装第二个储存条开机不认在开机正常。再次感谢,就是数据线怎么拔下来,按卡簧怎么弄都不行。

楼主:
吧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拔掉,开机噌就到BIOS界面,安装上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也很快,本来玩基于Debian的Linux系统的OMV都不困难,硬件有问题安装系统不顺利很扫兴。玩不下去了。
安装OMV,开机又卡了,把机械硬盘拔掉依旧,高兴地早了,系统主板硬件不兼容?
硬盘接口设置,自动显示是SATA接口,没有设置项。

楼主:
对CPU进行了清洗,开机出现J,网上搜是硬盘问题,PE启动盘W10可以进入系统,老的却进入不了,正在格式化机械硬盘,准备在格式化固态硬盘,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总算修好了CPU散热片四个螺丝拧的太紧,用棉球酒精清理CPU在涂硅脂安装散热片拧紧为止,安装w7,回头再改安装OMV系统。

网友K:
我的B75用了10年了,最近刚升到win11,感觉还能再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B75用了10年了,最近刚升到win11,感觉还能再用几年。

感谢分享,i3 3240升到win11不错,我一直用w7,自己组装经验不足,给自己挖了个坑,几经折腾硬件没问题了,可以通过ssh能够登录omv,但通过web去访问,登录闪退,网上搜了解决办法原来管用这次又不行了,真不行就装W7.

楼主:
查看 /var/log/syslog 日志信息
omv-engined[1478] :. Unknown or deprecated' time zone [tz=],Please reconfigure your time zone settings.
通过翻译软件知道是时间差错问题,对OMV刚刚接触不知道怎么修改,不知道怎么设置调整OMV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3-08-08):
微星B75MA-E33主板内存条插槽一个不能用怎么修

我在组装OMV系统升级内存由4*2升级到8*2在检查发现只有8G内存,主板内存插槽一个不能用怎么修,买的金百达内存条DDR3新的,对内存条插槽用棉签酒精清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组装OMV系统升级内存由4*2升级到8*2在检查发现只有8G内存,主板内存插槽一个不能用怎么修,买的金百达 ...

是内存插槽的问题?还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L:
首先,Win7没SSD驱动,网上魔改的各种Bug无数,最好升级一下系统,8.1或10或11。对于你遇到的插槽不认内存,可以升级一下BIOS试试,如果BIOS已经最新,那就可能是内存条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内存插槽的问题?还是内存条的问题?

2个内存条对换插槽一直显示8G内存,原来主板不启动反复清理内存条和插槽,能够开机正常使用,这次升级内存发现容量是一个内存条的。CPU也更换了同型号带T的,带T和原来不带T的CPU更换内存条后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Win7没SSD驱动,网上魔改的各种Bug无数,最好升级一下系统,8.1或10或11。对于你遇到的插槽不认内存 ...

我用启动盘w10系统也是只发现1个内存条,现在用的是omv的Linux系统,BIOS也在官网下载升级过,我分别在不同插槽单根内存条试一试开机不,看是内存条故障还是插槽问题。旧的内存条也4*2只认4G。

楼主:
两个内存条插槽分别单个内存条试,有一个插槽两个内存条分别插都是频繁开关机不能正常使用,另一个插槽两个内存条单独分别插入需要设置启动盘正常使用,我在棉签等清理一下有问题插槽看看怎么样。
看网上吹风机毛刷都用了,还是不行,一个内存条先用着吧,可能单通道速度有所影响吧,还能用。

网友F:
如果是插槽的问题,维修可能引起更大的隐患,1根能用也可以了,对性能影响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插槽的问题,维修可能引起更大的隐患,1根能用也可以了,对性能影响不太大。

感谢指点,修不好还有负作用,知道了,动手能力差,能这样用也行,

网友L:
一根单通道,核显性能降低一半而已,其余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根单通道,核显性能降低一半而已,其余没啥影响

感谢指点,单通道,核显性能降低一半,这么多,补课知道单通道与双通道差别不能同时读写,现在这个板子是做NAS实验用,是在另台电脑web登录,这个板子一直都是内存条有毛病,感觉店家给的时候就是坏了一个通道。

网友F:
买二手主板,因为不知道是否维修过,风险随机性比较大。

买二手的CPU和内存条,只要能点亮,基本上就可以一直使用下去,没有什么风险。

我用的技嘉的H55M-D2H,已经超过13年了,自己用一直没有坏过。折腾着升级玩,也只升级二手CPU和内存,最多再买个便宜的二手亮机卡,不会换二手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二手主板,因为不知道是否维修过,风险随机性比较大。

买二手的CPU和内存条,只要能点亮,基本上就可 ...

感谢分享,也有矿友这么说,二手主板坑比较多。一种单位升级换代拆机主板这个可能好点,有的就是故障机肯定有毛病,不想买成品NAS,上面这些主板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太贵了又不合适。

楼主:
掏了块华擎Q1900M-PRO3,带j1900cpu,8*2=16G内存,挺省电。

楼主(2023-09-30):
引用 网友M:
修他做什么?古董机

内存通道坏了一个,放哪了。

楼主:
几年前给老太太家里弄了台十多年买的第一台联想台式机,主板也是B75MA-E33 、 cpu G2020 内存DDR3 4G,120G固态硬盘。(用的联想台式机机壳电源,主板CPU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升级了固态硬盘)运行速度比较慢。PC端微信只能扫码打开,不能在手机上确认登录。只有后置USB接口在前面板接了一个USB座
升级打下来的i3 3220,扩容内存DDR3 4G到8G,添加买的二手4T机械硬盘。机箱电源没有硬盘sata电源供电,只有4P, 家里有转换线又跑了一趟,磕磕碰碰升级完成。
通过几台电脑升级组装熟练多了。

网友N:
事实H61最耐用的主板是联想的。见单位的机子基本全天不关机,坏了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事实H61最耐用的主板是联想的。见单位的机子基本全天不关机,坏了修一下就好了。

谢谢,机箱电源可能是2000年前买的,当时电脑1万多。查了22纳米cpu是2011年发布,G2020是2013年发布的,所以主板cpu是2013年以后升级,2020年前退役到老太太家了。

楼主:
老太太家这个微星B75MA-E33主板升级CPU扩容内存,效果不错老太太玩游戏感觉明显提速更舒适了,看视频卡顿现象也消失了,最明显的的是地图应用老是卡死问题没有了非常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