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tlan 即热式热水器,通水上电显示按键可操作,不能加载,出水不热,

楼主(2023-03-22):
求助:Otlan 即热式热水器,通水上电显示按键可操作,不能加载,出水不热,二秒后自动关机。谢谢 !

维修换二个进线继电器,上电试验,无加载继电器吸合声。
水流检测、
超温保护、
出水温度、
温度保险、
漏电检测、
二个电源进线,三个分档继电器,接12V电源吸合接点正常、
加热管三组电阻:53.5Ω、26Ω、13Ω、
各可以测量检查部位,全部检测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原理上是有个检测水流的元件,没有水流信号不会加热。

网友:
都排除这么多疑点了,剩下就是主板工作不正常了吧。

查主板供电正常否。看图片是铁芯变压器供电,常见滤波电解电容失效的,估计是因挨近三端稳压器散热片高温。

查主板、显示板,是否有锈迹、灰尘、断线。

网友A:
换继电器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先,为什么要换它,原来故障是什么?^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继电器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先,为什么要换它,原来故障是什么?^_^

原机二个进线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46欧姆)。

网友:
意思是换继电器前,热水器是可以用的?置换继电器外,还碰了哪些地方吗?如果没有,仔细检查更换上去的继电器是否规格参数差错,比如12v,不小心换成了24v的?如果继电器没有换错,仔细检查动过焊的地方,如焊接时间太长,焊盘断或者脱落。

网友:
看起来和我家的同款啊
是7000W那个么

网友:
这种电热水器水流检测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有示波器的话检测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拔下排线单独接12V电源,五个继电器吸合正常,接点闭合。

网友:
出水不热两秒关机,这个可能是检测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下排线单独接12V电源,五个继电器吸合正常,接点闭合。

既然单独外接电源检测继电器是好的,问题出在控制电路了啊。一般继电器的驱动,都是由晶体三极管来控制,再检测一下晶体管工作条件满足了吗?排除了它的异常,就该考虑其程序问题了。

网友:
至于它的水压传感器,那个右边水管上固定的长条型塑料件,里面有可能封装的是类似干簧管器件,水管内有磁铁固定在浮子上,原理,开水龙头时,浮子随着水上升,磁铁吸合干簧管内触点开关闭合,送一个有水的信号给识别处理电路。知道原理,可以试着倒立热水器后,测量它的输出线是否有继电器吸合的状态来判断它的好坏。如果测量它,没有上述反应,一是干簧管坏。二是浮子上的磁铁脱落或者破碎。慢慢查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