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恒流源的工作状态

楼主(2023-03-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手指能停留在上面,应该不会超过60度

网友:
驱动变压器烫手似乎是正常的,解决方法一是减小电流,如我做的灯,是四周四根没点亮的灯条(晚上点亮了拍不清楚),每条12颗5730串联,电流130mA,再四条串联。开始是按常规两颗并联之后再逐一串联,发现变压器烫手,于是改成单路 串联,当然驱动也重新买过,买电压符合的,再把电流改小。

二是把驱动盒子钻几个孔,以利通风散热。

网友:
7--80度3秒手要起泡吧

网友A:
蓝电阻发热应该很大的,不知右边把大电容的空位补上,能不能好些,坏了不负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电阻发热应该很大的,不知右边把大电容的空位补上,能不能好些,坏了不负责

那蓝电阻是与2R0并联的电流调整电阻,流过的电流很小,一般是两个普通贴片电阻并联,主要是方便调整,也有一个贴片电阻一个普通电阻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蓝电阻是与2R0并联的电流调整电阻,流过的电流很小,一般是两个普通贴片电阻并联,主要是方便调整,也 ...

有点怪,这蓝的怎么用这么大的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取样电阻是2Ω贴片和2欧姆色环并联的,恒流之180毫安。在背面再并联2Ω贴片电阻恒流值270毫安。似乎1 ...

不用这么纠结,手摸发烫一般温度在70℃左右,真到100℃手碰不上了,我觉得变压器温度在100℃以内应该是安全的,真不放心就减小电流使用。

网友:
这个恒流源效率不高,应该虚标了。
通风透气条件下,电子元件长期60-70摄氏度温度问题不大。
如果封闭到吸顶灯里面,散热不好坏的很快的,灯珠也短命
好电源多的是,这个不能省。

网友D:
两个2Ω的电阻并联就是1Ω
两个1Ω的电阻串联就是2Ω

这两者并联就是0.67Ω
如果恒流芯片的恒流检测电压是0.4V
0.4V÷(0.67Ω)=0.597A
LED近600mA工作电流
怀疑电感过流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者并联就是0.67Ω
如果恒流芯片的恒流检测电压是0.4V
0.4V÷(0.67Ω)=0.597A

算式忘记了,可能要除以2,还是用功率计插座实测功率,再根据实测的LED工作电压推算一下工作电流,过大的话,电感容易饱和发热的

网友:
3楼的驱动,原来应该是装在灯里面的,为了散热我把它装在外面,并且上下开了通风窗,这个驱动电流是280mA,我把它改成130mA。

网友:
这是用万用表测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到LED灯条的电压是70V,串联的1Ω电阻上的压降0.27V。应该都是直流吧?

是的。怎么测的电流,感觉万用表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