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6П30Б小胆机之单端篇

楼主(2023-03-22):
去年因为居家抗疫,闲得无聊,便找出几只收藏多年的超小型电子管6П30Б,搭了个小胆机的电路,后来又抽时间将地摊试验中获得的数据资料作了个简单的整理,现在来谈一些感悟。
6П30Б是一只很漂亮的超小型电子管,做工精良,参数的一致性也很好。6П30Б的典型工作状态为:屏极、帘栅极电压均为120V,栅极电压-14V,屏极电流35mA。若按此工作状态将其用于音频放大,负载阻抗大约为2.8k,输出功率则不足2W。在这种工作状态下,有两个问题不太好解决:首先是2.8k的输出变压器是非标件,需要专门定制;其次是比较低的电压也给它前面的推动管的选择造成了一些困难。

楼主:
为了使用成品输出变压器,本人试着将6П30Б的屏极电压提高到147V左右,此时6П30Б的输出阻抗从2.8k提高到了3.5k,可以使用成品输出变压器,而且输出功率也有所增加。当然在提高屏极电压的同时,为了保证6П30Б仍然工作在线性区域,还需要适当地降低6П30Б的帘栅极电压。为了在较低的电压下获得足够的增益,本人为6П30Б选择推动管时也没有考虑三极管,而是选择了五极管5840。5840也是一只超小型电子管,参数大致与6J1相当。经过反复试验与调整后确定的电路如图1所示。

楼主:
由于元器件本身的离散性,图1中红字所标示的电压值仅供参考。在地摊试验的过程中,本人观察到6П30Б的一个有趣特点,那就是它的帘栅极电流非常小,当6П30Б的屏压为147V、帘栅压为97V、栅极电压为-10.5V时,它的帘栅极电流只有0.9mA,有些出人意料。

6П30Б的功率并不大,使用57片的小型输出变压器已经能满足需求,但是市售的这类小型变压器初级阻抗大多数都是5k的,而6П30Б的屏极电压最高可达250V,所以地摊试验的第二步便是将6П30Б的屏极电压从147V提高到170V,同时将它的屏极电流限制在30mA左右,以避免它超屏耗。屏极电压提高到170V之后,要使6П30Б仍然工作在线性区域,需要再次调整它的帘栅极的电压,通过反复试验,帘栅极电压最终被确定为90V,而此时的栅极电压约为-9.3V。在这种工作状态之下,6П30Б的负载阻抗被提高到了5k,此时电路如图2所示。

网友:
这管子曲线不好找,要玩好只能这样摸索了,楼主辛苦钻研并无私奉献,实为难得,点赞。

楼主:
感谢海版和朱院长的加分与点赞!

网友A:
感觉这管子和6P30B-Q和6P31B-Q软脚管参数差不多

网友B:
这个体积小,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管子和6P30B-Q和6P31B-Q软脚管参数差不多

与6П30Б对应的国产型号是6P30B-Q。6P31B-Q和6P30B-Q的管脚排列不同,参数也有些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体积小,挺好。

身材苗条,但是个子不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6П30Б对应的国产型号是6P30B-Q。6P31B-Q和6P30B-Q的管脚排列不同,参数也有些差别。

管脚不同,其他基本一致,对应管脚完全可以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不同,其他基本一致,对应管脚完全可以对换

或许要做一些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