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得一台旧电视但是芯片/固件有问题

楼主(2023-03-22):
闲来无事捡垃圾,收得一台老电视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开机后就是一片蓝屏(无任何图像)。 尝试摁控制按键,偶尔有反应就算是有反应也是非常慢的那种,我又拆机鼓捣了一番清理清灰擦拭发插拔各种排线,测试按键通断等等 能做的都做完了但是症状依旧。
目前状态是开机蓝屏,按键很少有反应(尝试用红外遥控 也是偶尔有反应),经过10分钟遥控 恩来嗯去显示了HDMI2输入,我尝试插入电视盒子HDMI,HDMI1/2均无反应,  所以来咨询各位 这种情况是主控芯片(MST6M181VS-LF-Z1)坏了,还是固件损坏 等等

楼主:
描述略微有误,是老投影。但是芯片方案是晨星半导体的傻系统类,与老电视相同

网友A:
遥控接收头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非智能系统的电视机 很多都是电容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接收头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非智能系统的电视机 很多都是电容器的问题

红外接收和机身实体按键测量后均正常,供电方面测了下暂时没发现问题,我尝试开机后不操作 默认蓝屏待机模式,机器也能正常触发自动关机(倒计时30秒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