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鼓捣坛友处买来的电子电焊机

楼主(2023-03-22):
型号:ZX7-200 IGBT。故障:辅助电源芯片坏,维修人员更换它后还是故障依旧。高手看图片,估计心里有数了吧^_^

楼主:
这个,应该是刚坏的时候的图片,可以看到辅助电源芯片炸裂^_^

楼主:
炸裂的芯片,他人已更换上去,随包裹还寄来了坏的芯片+新的芯片,芯片型号:INK626PG。网上有电路图可供参考。^_^目前来看,电路上被弄没了芯片2脚到地之间的一只贴片电容,规格105。

楼主:
电动车充电器上搜寻了一下,贴片105不好找,立式安装的还是常见,拆一个下来焊上去了。明天试机看看反应。^_^

网友:
能焊接一条航母不

楼主:
不知道啊,要问华奥的技术人员

网友A:
焊武帝来了航母也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武帝来了航母也够呛

焊五弟,搞电焊的都以他为荣。

楼主:
准备要插电试机了,看辅助电源恢复正常否。修开关电源,很多人在电源线上串灯泡观察,我采取在电线上串电容器的方式,异曲同工。插上936,开始试机前的安全准备工作^_^

楼主:
插片被人为弄断了(不是我弄的),就在这个位置串一个电容器吧^_^

网友B:
这种焊机,是电子板的,也经过别人维修过,坏很多原件,可能维修成本比买一台新的还贵,就当拿它练手艺了。

楼主:
接好电容器,插电试机,不见显示框数字显示出来,糟了,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五弟,搞电焊的都以他为荣。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焊机,是电子板的,也经过别人维修过,坏很多原件,可能维修成本比买一台新的还贵,就当拿它练手艺了。

确实适合练手。目前试机,300v正常,关电源开关后,该电压不马上消失。前维修人员焊动的地方比较多,电路还存在其他隐性故障。

楼主:
上本人练就的“终极大法”,看看后面电路的情况怎样先^_^,接上外接5v电源,显示数字出来了。调节左边电位器位置,可以相应进行调节。重点维修辅助电源先。

楼主:
为了查清真相,继续开拆^_^,经检测,R67,网上图纸是4k3,实物上丝印4302(43k),与图纸不符,他人换过还是图纸错误?

楼主:
不拆变压器下来,在路测量,不管你怎么测量,在路阻值都是一样

楼主:
经过不懈努力,检修工作有了进展。将寄来时装在上面的INK626拆下来,变压器拆下来后,按照图纸检测R67,20k档位测量,数值不动,仔细观察丝印4302后,200k档位测量是4302。到底是什么数值的贴片,先存疑。将寄来包裹里另外一个INK626装上去,变压器装回去,测次级滤波电容上(C48)有2v左右的电压,而另外一个滤波电容器上(C50)上测不到电压。将2个电容器拆下来,看到前维修人员动过D19,试着用936焊一下,加热一端时,D19随着温度升高滚了出来。将D19焊接可靠后,装回电容器后,C50上也测到相应电压,都偏低。联想到43与4.3之间的比值关系,心里已释然。

楼主:
前面说到阻值比关系,经拆一个512贴片电阻与4302贴片电阻并联焊接,已证实输出电压无明显改变。

楼主:
然后,在D19后外接15v试验,也是电压低,证实问题出在这一路。其中包括78L05,但是,78L05我已经更换过了。等下再断开挂在上面的负载。^_^

楼主:
再次拆下变压器,着重检测带载电路。断开R22,依旧,不管它先。回过头检查78L05,取下它,外接15v电源立马正常。代换它的时候,拆了一个坏的装上去?再找,再拆,再装上去试验^_^

楼主:
再次找块电磁炉板,开拆78L05,装上去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找块电磁炉板,开拆78L05,装上去后

拆旧件要测量一下好坏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旧件要测量一下好坏再装

不是拆机件坏的,是开关电源工作时,瞬间电压过高造成它损坏。因为又拆了一个装上去后,将电路元器件一切复原,再次开机,故障依旧。

楼主:
基本上搞清楚它的问题了,准备弃修,直接改电源让它工作了。

楼主:
身边有这样的板子,准备锯断一部分,想办法塞进去替换它的辅助电源部分,不用花那冤枉钱了。

楼主:
改装后,这个样子了^_^

楼主:
拆下来的变压器,绑起来,免得到时找不见它。

楼主:
明天去买一瓶洗板水来清洁它就可以收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