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卡带车机收放机

楼主(2023-03-23):
偶得一台老式卡带机,不认识牌子,拆开以后发现有两个收音头,拆下以后电路板上只标示了AM和FM,没有针脚定义标示,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有没有可玩性,准备手绘出电原理图捯饬一下,如果没有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A:
这个还有长波,看样子是国外汽车上拆下来的,应该是欧洲的,这个没有图纸搞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有长波,看样子是国外汽车上拆下来的,应该是欧洲的,这个没有图纸搞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嗯,有长波,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资料耍一下

网友B:
我有一个USB接口的高频头,看样子是能插IC卡的,接电脑usb口可以发现硬件,找不到驱动,也找不到相关软件,这里高手多,看看哪位老师给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先提前谢啦!
高频头图片见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USB接口的高频头,看样子是能插IC卡的,接电脑usb口可以发现硬件,找不到驱动,也找不到相关软件, ...

还有这神仙宝贝,真是让俺喜欢的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神仙宝贝,真是让俺喜欢的不得了

记得好像是机顶盒里面拆的,这种USB接口的不太常见,小黄鱼里面前些年有,不知现在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