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系统不容易

楼主(2023-03-23):
换了个使用主板H110M-i3-7100的主机,按照网上教程安装WIN7折腾了几天才勉强可以使用,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装完后谷歌浏览器给2345摁住了

楼主:
个人理解使用电脑与使用收音机等同,焊接各种线路玩也是喜欢折腾,在已激活的主机上可以下载制作升级win10的U盘

网友:
如果你是在pe中安装的系统,或者用的ghost 版系统,那被2345缠住太正常了

网友:
360全家卸载,腾讯管家装好挨个清理,计划任务权限手动

网友:
这种较新的主板,还是安装新一点的Windows比较容易,也带的起来。所以只要没有太老的应用,不如换换口味。

网友:
为什么非要安装Win7呢? I3-7100的性能已经足够高了,可以安装Win10呀

网友:
好像温7没驱动,不好装

网友:
2345也不错,我平时就用。

网友:
2345全家桶,毒瘤啊

网友:
之前用U盘启动装系统,系统是要密钥的那种,但装完后浏览器主页被锁定,不能更改或更改后还是变回原来,说明那些工具有问题,然后就直接在装好的系统里重装系统,装好后正常了

网友:
2345和360毒瘤

楼主:
习惯了win7新系统用起来感觉怪怪的,期间一个机械盘和一个128固态用微PE轮番安装,纯净直装版装完也有2345,试着常用的360、电脑管家、火绒清不了,打开SDR软件会报错,换GHOST版进度到100%停住不动以为不成功,关机重启发现可以安装,下载安装完谷歌浏览器看见2345缠上了又重新格盘分区重装,用机械盘偶然间发现2345竟然没了踪影,又反复对比两个盘安装完成的系统,一个有2345看图王而另外一个没有,再次重装进入桌面后几秒钟会有新的图标出现,这是有后台在安装,看进程是345pinyin...然后再一次安装进入桌面时赶紧点激活自动重启,干净了,在C盘搜索2345找到临时文件夹,里面有几个文件,可是搞不懂它们怎么运行

网友:
一听就知道楼主用了ghost 版,可以清理了2345,就是有点费事。

楼主:
之前装过可以清,这次清不了所以重视一下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以防不小心点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了win7新系统用起来感觉怪怪的,期间一个机械盘和一个128固态用微PE轮番安装,纯净直装版装完也有2345 ...

1、既然你用了新电脑,系统自然也要新的,至于习惯这种事情,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就好舒服

2、你觉得装个系统不容易主要是你楞要做倒行逆施的事情而不具备倒行逆施的能力,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Win7 在新电脑上无法安装是因为

a、Win7 不完善支持 UEFI,需要将 BIOS 设置更改为传统模式
b、Win7 不带新主板的 USB 驱动甚至 NVME 驱动,导致安装无法继续甚至蓝屏

第一个问题好解决,第二个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一般有两个办法(都是注入驱动)

一、自己给 Win7 安装文件注入驱动,可用微软提供的 dism 工具实现(自己搜索如何实现)

二、用第三方驱动注入工具给 Win7 安装文件注入驱动,包括用第三方 dism 工具甚至直接专门就是做 USB+NVME 驱动注入工具的玩意就行,比如华硕就提供 EZ Installer 工具给 Win7 安装文件注入驱动并帮你写入一个 U 盘,完成后直接用该 U 盘启动电脑就能正常安装 Win7

你呢,什么正经的渠道方法都不用,偏要用什么 Ghost 版,PE 启动盘啥的,就不想想为何人家免费给你提供 Ghost 版 Windows 和 PE 启动盘?微软的 dism 可以干这事,那是因为微软就是 Windows 的制造商;华硕提供 EZ Installer 是因为华硕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板制造商。Ghost 版 Windows 和 PE 启动盘呢?这本身就是对微软的盗版了,还给你提供那么方便的 Win7 安装,为什么?人家学雷锋么?那当然是 2345 在背后烧钱烧出来的啊

网友:
用winPE 启动盘比较干净, 用win10 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