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牛取芯

楼主(2023-03-23):
小时候拆牛卖铜常有,但现在要拆牛重绕可不简单了。请教各养牛专业户我应该怎样做。
牛相请看图,是从老功放上拆下的。原来输入220V  输出:双32,双18,单12V
现在想拆开重绕,输出0.15A单路多抽头,0-200-250-280-320-360-400-450-500-600-700V
请指教!

网友:
楼上铁芯是96的100W没问题,初级一般在里面可以保留,也可加绕10V--20V以适应现在的电压偏高。

网友:
直接订做吧,自己折腾的时间值大价钱。
另外电压的范围有点大,应该分不同线径的绕组,或干脆分成两个变压器

网友A:
拆牛比较简单,首先找一下有没有3片装的地方,那是最后装入的E片铁芯,拆就从这里开始。用单面刀片孤立出一组E片,(在最外层里面一组较好操作)做一个30X30mm厚1mm的不锈钢片,把孤立出的E片对应的横条取出,把变压器放在一个木块边上,底下要露出准备打出的E片,把不锈钢片插入取出的横条缝隙对准铁芯舌打出即可。注意,国产浸过漆的变压器变压器特别是27厂的打之前要加热到65度以上。

网友:
第一步:拆下所有的一字片;第二步:小心拆出E字片,只要拆出一到两片后面就容易了;第三步:拆线包。

网友:
拆牛重绕前,你先得算算功率够不够。不然你绕到一半就满了,为之奈何?

楼主:
次级应用多粗的漆包线?0.15A 700V 视载功率105VA  图片上的三围尺寸,这头牛的功率能做到105VA吗?

网友:
主要看窗口面积绕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应用多粗的漆包线?0.15A 700V 视载功率105VA  图片上的三围尺寸,这头牛的功率能做到105VA吗?

功率不够的。也就76VA。

网友:
楼主的变压器铁芯是原国产铁芯,芯宽为30mm,厚40mm,3x4x0.92=11cm^2,P=SxS/1.44=84w,不够100w。

网友B:
这个双电压的牛很好拆了可惜,EI型好铁芯闲鱼大量有货。

网友C:
拆了量一下。老式E片舌宽好像26mm叠厚42mm查表得到76VA。

网友D:
96片舌宽3.2cm叠厚4.5cm截面积3.2x4.5=14.4。用估算法:截面积/1.25=功率开方。计算出来功率为132

网友:
认同13楼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量一下。老式E片舌宽好像26mm叠厚42mm查表得到76VA。

舌宽36mm
次级线径应放多大?不懂养牛,第一次重绕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96片舌宽3.2cm叠厚4.5cm截面积3.2x4.5=14.4。用估算法:截面积/1.25=功率开方。计算出来功率为132

正是你说的尺寸!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双电压的牛很好拆了可惜,EI型好铁芯闲鱼大量有货。

这牛放了斤10年,真的没什么用,只好重绕。

网友E:
说实在话,意义不大,而且很多老片,进口片,不如现在的新的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牛比较简单,首先找一下有没有3片装的地方,那是最后装入的E片铁芯,拆就从这里开始。用单面刀片孤立出一 ...

以前拆牛卖铜时第一第二片总会拆坏的,少一片E片关系不大吧?还有就是装回去会不会很紧装不完拆出来的片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话,意义不大,而且很多老片,进口片,不如现在的新的好片

我是想废物利用,级图试仪加上第二栅压用的。要是焊机用的我一定买成品牛,我不相信自己能养好牛。

网友:
浸漆片拆的时候要按左右、正反面顺序放好,千万不要乱,搞好线包后按顺序装回,否则会出现片子装不下的问题。励磁电流受影响会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你说的尺寸!请指教。

指教谈不上,我认为这个铁芯能够有105VA

网友(2023-05-16):
13楼是正确的,是96的片子

网友:
刚才回复了一个帖子包括线径计算,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审核完,把公式介绍一下,供参考:
电源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设最大磁通密度9000高斯,P为初级功率(VA)电流密度3A/平方毫米,线径单位mm:
铁芯最小截面积(平方厘米)S=1.25√P
线径φ=0.7√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