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再玩DSP收音机。

楼主(2023-03-23):
再玩DSP收音机。

      去年用KT0936M(B9)玩了一只用双面印刷版插座做波段开关的16波段收音机,前段时间又用了SI4836A10芯片做了一只FM立体声收音机,其调频立体声的效果相当不错,由于手头还有一块KT0936M(B9)芯片,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再把这块芯片也装一只收音机出来,当然要装出来一定要有一定的特色.

       这次是做一只三波段收音机,也就是FM调频,SW短波,MW中波这三个波段,FM是87-108MHZ,短波是5.55-22.05MHZ,中波是513-1629KHZ,
关键是这次没有用多圈电位器,用的是单圈线绕电位器,单圈电位器调中波没有任何问题,调FM用心调也可以过的去,但是要调5.55-22.05MHZ这么一个大范围的单一短波段就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最后想到了加装微调功能,所以我这个收音机上除了有一只主调频率大的旋钮外,还有一只专门用于微调功能的电位器,这样就解决了短波调节困难的问题,装好后感觉特别方便,比如收短波12M,先把大旋钮调到12M左右,然后调节微调基本上在12M左右的电台都在微调范围内了。

网友:
短波接受效果如何。

网友:
好奇,微调是什么方式,可否给出电路图呢?

网友:
对此感兴趣,希望楼主提供更多有关信息.

网友:
串入一个电位器?

网友A:
     请问前辈你用KT0936M(B9)芯片安装的机子在接收频率较强信号时有较严重的断续声吗?直接影响收听。我连续用了两片这种芯片都是这种情况,刚装好时收听较正常,连续收听几天后接收较强信号时就会岀现较严重的断续声,  (此时收弱台发音正常 ), 且找不到解决办法。不知前辈是否有这种情况是怎样解决的?看到坛里有不少朋友在装此机时也碰到了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无法解决,那么这种芯片使用价值不大。

楼主:
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前辈你用KT0936M(B9)芯片安装的机子在接收频率较强信号时有较严重的断续声吗?直接影响收听。我连 ...

       KT0936M(B9)我装了两台收音机,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你不应该轻易的下结论认为芯片有问题,而你这个芯片问题结论我认为是最不可能产生的,你应该自己好好的分析自己安装的电路?安装的工艺走线?后面的低频放大电路有没有自激等等?

网友A:
前辈你好,我装的机子没装高放,短波就可收到很多台,甚至7050处因有差拍声还听到了SSB通连,也没有装功放直接用32欧耳机收听的。所用另件都测好才上机,和前辈一样用洞洞板安装,电路6脚和16脚供电端还分别加了电源滤波,无台处一片安静,应该没有自激,当然我一直在自已找原因,可这强台断续声实在无法克服,当然老爷子也说过越是简单的东西,越不容易玩到极致,我再重新布线试试。再次感谢前辈回复。

网友:
粗调细调这个方法好

网友:
短波效果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你好,我装的机子没装高放,短波就可收到很多台,甚至7050处因有差拍声还听到了SSB通连,也没有装功放 ...

      你所碰到的问题?你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是多少?32768晶振和两只小电容要要尽可能的和芯片越近越好,其实KT0936M收音机芯片是很容易成功的,一般接线无误都是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所碰到的问题?你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是多少?32768晶振和两只小电容要要尽可能的和芯片越近越 ...

回前辈:电压用锂电4v  ,串个降压二极管(防反接),6脚电压为电感虑波3.24v,16脚为电阻虑波3.02v,工作电流为28毫安,晶振和两只小电容就按在芯片傍边,现在收听时调到强台就会过载岀现断续声,把天线缩短为20cm时可正常收听,情况就是这样,暂时还找不到原因。再次感谢前辈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前辈:电压用锂电4v  ,串个降压二极管(防反接),6脚电压为电感虑波3.24v,16脚为电阻虑波3.02v,工 ...

6脚和16脚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16脚我认为不需要加电阻滤波,我是两脚直接连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前辈你用KT0936M(B9)芯片安装的机子在接收频率较强信号时有较严重的断续声吗?直接影响收听。我连 ...

是不是受到干扰了?KT0936我没用过,但前几年买过一部BK1198的DSP收音机,这部收音机虽然灵敏度很高但抗干扰能力很糟糕,我房间里就一个冰箱过、欠压(断电)保护器和一个手机充电器,总共两个干扰源,那部BK1198逐渐靠近这两个干扰源,当距离足够近,那部收音机会出现所有波段均静音的现象,AM和FM都无法收听,与干扰源同样的距离,传统的CD2003超外差和晶体管超外差中波收音机都仍然能听到广播声。刚买回这部收音机时我住的是3层出租房,居住密度大,收音机经常出现任何波段都无声的现象,以后再听可能又接收正常,直到前不久我才发现是电磁干扰造成的。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我不知道只存在于BK1198还是其它同类方案的集成块方案也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6脚和16脚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16脚我认为不需要加电阻滤波,我是两脚直接连一起的。

曾把16脚滤波电阻短路电压升至3.3v,芯片就不工作了,接上滤波电阻后又恢复工作,滤波电阻阻值为15欧,大点不工作,直接联上也不工作,中波和调频基本正常,短波这种强信号过载破音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受到干扰了?KT0936我没用过,但前几年买过一部BK1198的DSP收音机,这部收音机虽然灵敏度很高但抗 ...

应该没有受到干扰,机子放在阳台远离客庁冰箱路由器,试验时周边8米内没有电器工作。其它几台成品dsp机都正常工作,如一台拓响6621,用的是BK1198,一台爱华插卡机用的si4325,还有pl368和一台dsp车机都在正常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把16脚滤波电阻短路电压升至3.3v,芯片就不工作了,接上滤波电阻后又恢复工作,滤波电阻阻值为15欧,大 ...

       好奇怪?芯片数据最高电压是3.6V,你却3.3就会停止工作?
我的两只收音机用了两种不同的电压,那个16波段的是用1N4148二极管串联降压工作一切正常,我为什么不用1N4007目的就是要把压降略大一点。现在这个三波段的用的是AMS1117-2.5稳压,芯片的工作电压只有2.5V工作也一切正常。两只收音机的电路也基本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怪?芯片数据最高电压是3.6V,你却3.3就会停止工作?
我的两只收音机用了两种不同的电压,那 ...

确实是这样,感觉这芯片增益太高,按装过程中搞不好就自激,中波和调频收台很多但杂音也大,现在能正常工作,中午又加了个长波收到了滴滴电码声。另外我用的十圈精蜜电位器内部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准备重买一个。

网友(2023-10-18):
KT0936收音机我也装了一台,实际收听,FM灵敏度听感和CD2003相当,MW灵敏度也相当,只是噪声偏大,电台在强弱变化时有暴音,总体没有CD2003使用感好,SW灵敏度也很好,周样的问题短波更容易飘忽不定,在强弱变化间短波的暴音更明显,但总体来说这个DSP芯片做的机子,三个波段都 很不错,制做简单完全满足日常收听需要。最难搞的是,不会编程,频率显示成问题。

网友:
楼主这台收音机肯定还有个功能,可以打开楼主的秘密保险柜。

网友:
大神!所有的机器都是自己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