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收短波方面有人做过德生S2000与339收信机的对比吗?

楼主(2023-03-23):
如题,手头有一台S2000,既可以直接键盘输入,也可以飞梭调谐,挺方便的。但不知道专用收信机会是怎样的效果,希望用过的坛友给些经验分享。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A:
S2000会胜出,339是爷爷辈 的机器了,性能再好也不在状态,S2000用上电池供电和大型天线,能干过339.

不可能的,爷爷辈儿怎么了,339是正经军机,设计思路完全不同,信噪比就不是一个级别,在状态的339在接收能力上吊打S2000,这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东西,399是军用收信机,S2000是按照收音机设计的,它连专业收信机都不是,超外差接收机的技术几十年来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飞跃,所以哪怕是爷爷辈的专业收信机,其性能和现在的专业收信机比也不会有太大落差,跟别说和一个收音机比了

网友(2023-03-24):
试过1103和139   两者接相同长线,短波,1103完全不是对手

网友:
哎:德生S2000肯定败下风,现在事实价格差不多。

网友:
差太远了,设计上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网友:
339是专业收信机,性能比市场上的收音机高的多,缺点就是笨重、使用略显麻烦、音质不悦耳、必须接天线

网友B:
77A好像比339级别又高一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A好像比339级别又高一档?

70-2与77A同级

网友:
汉荣达747收音机好像功能强大,有人玩过吗?

网友:
军机除了音质和输出功率不如民用机外,其他各项指标都远超民用机,为了保证灵敏度,选择性,清晰度,许多功能设计成可调的,结构设计成高机械强度和全天候,这些都是民用机无法比拟的,个人体验,还是军机好玩。339远胜2000.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专业完胜家用

性能不好例外

网友:
一个是民用收音机,一个是专业收讯机,没有可比性

网友C(2024-01-17):
引用 网友B:
77A好像比339级别又高一档?

77A是军用一级收信机,339次那么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7A是军用一级收信机,339次那么一点点

电子管收信机最高级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收信机最高级的是什么型号?

电子管收信机只收藏了一台222-1,还有一台不知放哪里现在找不到的139,最高级别的不知道。

网友A:
S2000会胜出,339是爷爷辈 的机器了,性能再好也不在状态,S2000用上电池供电和大型天线,能干过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