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见:特高价卖超大功率可调电源,顺路求个提高电压的方案

楼主(2023-03-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调图三那5个小电位器看看。调前要记住原来的电阻值。

网友:
显示是电压表测的,只要电压上去了,显示是准确的。
话说你不想上到54v吗?可以充电,48v的锂电池,
58.8,可以充铅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关注

1、输出电容是63V,电压高于50V可能有后患哦

改显示,是没有用的

网友:
不拍电源部分,,。想改电压?想什么呢。

网友:
如果调节到45v电压,输出电流只能到266.7A

网友:
电泳用的电源?

网友:
右边不是调电压的电位器吗?
测一下是从输出端来的吗?是的话在输出端到这个电位器之间加个电阻。
如果是从电压基准过来的话:顺着中间端找到后面的运放,运放另一个输入端就是接取样电压的。调那个分压比。

网友:
像是某研究所产品,主变是大非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