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错乱

楼主(2023-03-23):
今天在电脑上上QQ,久不上线了系统要我重新输入密码,输了几次都是错误提示要各种验证。在手机上微信扫码验证成功修改密码后用电脑上,还是提示密码错误需要验证,就再验证吧,输入电话号码时傻眼了,键盘上没有一个数字是对应的。试了下26个字母只有G字是对的,其他都乱七八糟

重新启动电脑,键盘又正常了,请问大伙碰到过这种现象吗?不知是不是电源电容老化滤波不好引起的,电源使用10年了。

网友A: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键盘,看看是电源问题还是键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键盘,看看是电源问题还是键盘问题。

重启后就正常了没机会换键盘试。再出现就换键盘看看

网友:
有时候碰到过,感觉好像是误操作引起的。

网友:
键盘数字锁定

楼主:
不止数字错乱,也不是小键盘数字锁定,是大小键盘字母数字都错乱。是不是有软件令键盘错乱人为造“软锁定”?

网友:
逻技键盘曾出现过一次,重启电脑后正常。

网友:
大概率是驱动的问题  小概率是电磁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数字错乱,也不是小键盘数字锁定,是大小键盘字母数字都错乱。是不是有软件令键盘错乱人为造“软锁定 ...

如果是笔记本,键盘JKL三个键还标有1,2,3,周围10个键小标为0~9

网友B:
是usb键盘,还是ps/2键盘?老式ps/2键盘在BIOS加载阶段很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usb键盘,还是ps/2键盘?老式ps/2键盘在BIOS加载阶段很容易出问题的。

USB键盘,就该热插拔看看是否能恢复。

网友:
我遇到过,
自定义小键盘,可以自定义按键映射;
有一次重装系统,用U盘启动,装完系统就发现小键盘错乱了,
用定义软件重写了一遍映射才好,
应该是键盘里可擦写的rom被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