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是不是比中波更有优势

楼主(2023-03-23):
最近独居似乎有点无聊,用德生听电台。在楼房内发现短波似乎很多,包快标准频率标准时间播发台也往往能清晰收到。但是中波,就困难很多,不知是我这位置问题还是的确如此,反正连本地的900千赫、1377千赫都收不到。所以觉得,短波电台无论何时都不应放弃,特别是紧急状态和战时状态,简直是能传达信息的唯一选项了

网友:
楼房的钢结构形成了一个能屏蔽特定电波波长的金属笼子,只要这个金属笼子的栅格间距小于波长,那么大于等于此波长的所有电波都会被不同程度地阻拦在外。

网友:
各种波段的传播反射方式不同,传送距离、稳定性的各不相同,优势要看从哪方面说。

网友:
单从某一个特定环境认定某个频段的优势有失偏颇!

网友A:
中波好像早就不行了!收音机收不到2-3个台,音质还不好!  短波台多,还清晰!

网友:
是不是应该考虑周围电磁干扰这个因素?

中波容易受干扰,短波比较轻。

网友:
短波不应该消失,反而我觉得应该在沿海地区多放些广播电台,播放中国文化,文化输出

网友:
不同波段都有其存在的可能。
短波已经很少听,因为收音机不可能收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电台,但网络电台就不同了可以在上面找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声音,只要你想听都可以找到。最远可以听到格陵兰岛,好望角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
至于中波就很难讲了,不同环境就有很大的差距。我家的环境白天10个台左右,晚上可以猛增到40个!可以收到日本、韩国、朝鲜、台湾和香港的宗教电台,听听他们的讲话和音乐也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不能取代的不可比较,比较也没有任何意义。中短波不是迭代的产物,各有所长才都能至今并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好像早就不行了!收音机收不到2-3个台,音质还不好!  短波台多,还清晰!

那是你的中波接收环境电磁干扰太严重了。拔掉电源插头关闭所有大的充电装置。
我现在的环境不错,白天10个电台左右,晚上40个中波电台,在整个波段内都是电台声音

网友:
无论城市或者是农村,收听短波比中波相对要好些,特别是在晚上,短波干扰相对小些.....

网友:
短波电离层干扰严重,声音忽大忽小。中波收听本地电台没有这现象。接收本地电台还是超短波的调频好。

网友:
广播主要靠电台发射功率,中波小了,干扰却太大了。

网友:
在家里收不到短波,阳台收到几个

网友(2023-05-11):
你用一台  SONY  TR-911  试一下,24小时都有台。

网友(2024-11-17):
感觉中波比短波可听性稍强点呢。短波收到的台基本都是彼此之间的宣传,而且还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了,噪声也大些。中波带些娱乐性。

网友:
  论广播质量,用卫星KU波段进行电台数字音频广播效果最好,接收设备也不难调试。因地面不用架设大功率发射塔,战时不容易成为攻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