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卷闸门停止时下滑怎么处理

楼主(2023-03-23):
各位请教一下啊!电动卷闸门上升和下降都正常,就是按停止时电机不工作了,但卷闸门停不住,卷闸门下滑,速度越来越快,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好修吗?谢谢了!!

网友:
电机锁不住了?

网友:
自锁坏了,好修不好修看各人动手能力。

网友:
电机里面有刹车。调节一下松紧

网友:
这个(对于动手能力强者或专业人员)不难,但你却搞不了(因为你提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下滑是里面的弹簧断了,不知道电动的有没有这个弹簧。

网友:
机械故障,懂机械的就好办,

网友:
在电机那里不是用螺杆的吗?

螺杆传动有自锁.

网友:
卷帘门有一个刹车系统的,开机时打开刹车,停机时刹车闭合。那刹车跟人力三轮车的刹车差不多,属于刹车带外包刹车轮而刹车。检查一下这个刹车系统的好坏,如果仅仅时松了,可以调紧刹车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这个门比较高,爬一次比较麻烦,谢谢了!欢迎继续指教!

网友:
我这个门也是这个故障,问给我装卷闸门的师傅,说是刹车片坏了,要换电机,我嫌价格贵,没换,将就用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