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MOS设置丢失,硬盘模式由设定的AHCI变为了默认的IDE

楼主(2023-03-24):
电脑CMOS设置丢失,硬盘模式由设定的AHCI变为了默认的IDE,导致基于AHCI模式安装的windows启动失败。有什么办法让CMOS设置不丢失?或者基于IDE模式安装windows11有没有什么性能损失,对固态盘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如果是xp、win7,cmos电池耗尽后,硬盘从ahci切换到默认ide模式,可能会开机蓝屏0x0000007B

用固态的话,即使能进系统,传输速率会降低不少,要是机械硬盘,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B:
量一下主板纽扣电池电压,低于2.5V的话最好换一块,再测试是否会丢失CMOS参数

网友C:
CMOS信息丢失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低造成的,可以更换电池试试
IDE模式性能肯定不如AHCI,IDE是ATA模式,传输速度133Mb每秒,AHCI是SATA模式,传输速度300Mb每秒。

网友D:
如果BIOS模块有问题,即便主板电池正常,也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丢失现象。

网友E:
CMOS丢失要确定是哪一种,电池引起的换电池,BOIS引起的只能刷CMOS了,不过刷CMOS有一定风险,如果固态的话确实ATA模式下速度大受影响,况且一般情况哪种模式下装的系统换另一种都进不了系统,只能重装现有运行模式下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xp、win7,cmos电池耗尽后,硬盘从ahci切换到默认ide模式,可能会开机蓝屏0x0000007B

用固态的话 ...

系统盘是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主板纽扣电池电压,低于2.5V的话最好换一块,再测试是否会丢失CMOS参数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信息丢失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低造成的,可以更换电池试试
IDE模式性能肯定不如AHCI,IDE是ATA模式 ...

它这个IDE是映射模式,不是IDE物理接口,所以我也搞不懂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BIOS模块有问题,即便主板电池正常,也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丢失现象。

BIOS读写CMOS,是两个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CMOS丢失要确定是哪一种,电池引起的换电池,BOIS引起的只能刷CMOS了,不过刷CMOS有一定风险,如果固态的话 ...

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BIOS读写CMOS,是两个实体。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而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一个是指一种半导体器件,一个是指这个半导体器件的功能,不能分家吧?非要说的话,BIOS也不是实体,它指的是一个运转过程。而CMOS器件,如果泛指,那就多了,像主板上调节电压的器件也叫CMOS。所以,不能把它们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而BIOS,Basic Input Output  ...

BIOS本质是软件,存储在主板ROM中,可以说是固件(firmware)。BIOS设置界面是BIOS固件的一部分,设置的值存储在CMOS存储器中,CMOS存储器由电池供电维持存储。主板ROM和CMOS存储器是不同的实体。ROM是不会丢失的,但各种EEPROM是电可擦除可编程的,所以可以刷BIOS。

网友E:
引用 楼主:
BIOS本质是软件,存储在主板ROM中,可以说是固件(firmware)。BIOS设置界面是BIOS固件的一部分,设置的 ...

EEPROM可读取存储器长期存放都会存在COMS拴锁记忆失效问题的,长时间不用的主板COMS出错一般刷个BOIS都能解决,很少说是硬件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EEPROM可读取存储器长期存放都会存在COMS拴锁记忆失效问题的,长时间不用的主板COMS出错一般刷个BOIS都能 ...

不懂你说的。

网友E:
CMOS器件高阻抗,微小的电荷都能使其偏置导通相互拴锁,产生了0、1等数字数据存储,但会有些意外原因导致冲击拴锁或额外电荷泄露情况发生,包括说固态硬盘数据有效可靠性性不如磁记录机械载体一样的道理。通常来说U盘长期不通电也容易丢数据,而机械硬盘则不会发现这些物理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CMOS器件高阻抗,微小的电荷都能使其偏置导通相互拴锁,产生了0、1等数字数据存储,但会有些意外原因导致 ...

大概了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BIOS本质是软件,存储在主板ROM中,可以说是固件(firmware)。BIOS设置界面是BIOS固件的一部分,设置的 ...

说的有点绝对;ROM器件也存在丢失出错的可能,并不一定只有短路清除连线才会发生。而CMOS设置在比较老的主板说明里,指的就是BIOS设置,大概是不科学的表达吧,现在新的主板说明书里都有BIOS设置一章,而没有什么CMOS设置一说。另外,体现在主板上,元器件标出的也是BIOS模块,而非CMO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点绝对;ROM器件也存在丢失出错的可能,并不一定只有短路清除连线才会发生。而CMOS设置在比较老的 ...

说不清了。

网友D:
大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某个模块的表述发生了变化吧,所以才造成这些混乱。其实叫什么不重要,都是指电脑上这一固件模块的作用,硬盘设置不能保留,除了电池问题,大概也就是它的事了吧?况且,现在的新主板,即使断电也不丢失你原来的设置,除非是把主板上的跳线短路来清除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某个模块的表述发生了变化吧,所以才造成这些混乱。其实叫什么不重要,都是指电 ...

你的7代主板,如果全局加载缺省设置(有个按键load default什么),硬盘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点绝对;ROM器件也存在丢失出错的可能,并不一定只有短路清除连线才会发生。而CMOS设置在比较老的 ...

我说的CMOS设置,意思是保存在CMOS中的设置。BIOS设置则是指那个设置菜单界面。

网友F:
主板上的 CMOS 的意思是 采用CMOS工艺的 静态 RAM,依靠电池保存数据,基本这部分都是在时钟(RTC)芯片里的,所以CMOS参数丢失,伴随这时间也不对.

网友G:
cr2032没多少钱 天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上的 CMOS 的意思是 采用CMOS工艺的 静态 RAM,依靠电池保存数据,基本这部分都是在时钟(RTC)芯片里的, ...

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2032没多少钱 天球就行

有买了一板3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7代主板,如果全局加载缺省设置(有个按键load default什么),硬盘模式是什么?

技嘉Intel 100系列主板因为只有sata接口,硬盘模式只有ahci一种,没有ide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主板上的 CMOS 的意思是 采用CMOS工艺的 静态 RAM,依靠电池保存数据,基本这部分都是在时钟(RTC)芯片里的, ...

恐怕现在的BIOS模块,已经不是ram了,即便断电也不会丢失你的设置,而电池,不过是维持系统时钟的运转罢了。所以,要想清除BIOS,必须短路系统插针,或在BIOS里设置default之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恐怕现在的BIOS模块,已经不是ram了,即便断电也不会丢失你的设置,而电池,不过是维持系统时钟的运转罢 ...

这个,一直是在系统时钟里,你可以试一下,去了电池,是不是 BIOS设置也丢失
把电池去了,等2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嘉Intel 100系列主板因为只有sata接口,硬盘模式只有ahci一种,没有ide选项。

h61主板也只有sat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直是在系统时钟里,你可以试一下,去了电池,是不是 BIOS设置也丢失
把电池去了,等2天

不用等两天,关机拔掉电源线后,长按开机可以去掉余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h61主板也只有sata接口

所以Intel 100系列芯片组的主板就不考虑ide了,大概是h61芯片组在设计之初没考虑清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等两天,关机拔掉电源线后,长按开机可以去掉余电。

这我倒是可以试试,两天时间宝贵,不愿意花费在这种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试验里。

网友H:
不丢失设置信息就换纽扣电池。
硬盘模式影响实际读写速度,装系统选哪个就一直用即可,改会蓝屏,彻底改网上有详细操作
至于固态硬盘只是介质不同,模式只影响读写速度,其它基本功能一样,包括装win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Intel 100系列芯片组的主板就不考虑ide了,大概是h61芯片组在设计之初没考虑清楚吧?

IDE硬盘模式是把SATA硬盘映射模拟为普通的IDE硬盘,老系统也能用。不是IDE硬盘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丢失设置信息就换纽扣电池。
硬盘模式影响实际读写速度,装系统选哪个就一直用即可,改会蓝屏,彻底改网 ...

好的,已经换了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丢失设置信息就换纽扣电池。
硬盘模式影响实际读写速度,装系统选哪个就一直用即可,改会蓝屏,彻底改网 ...

新主板可以不必考虑电池;在保存退出菜单里,有个保存或取出Profiles(配置文件)选项,可以为你保留四种配置设置,也就是说,即便拔掉电池,在重新换电池后,你也可以取回你原来的BIOS设置。或者,你的系统从uefi固件加载变为bios固件加载,或主板上的硬件有变动,都可以保存起来备用。见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这个IDE是映射模式,不是IDE物理接口,所以我也搞不懂这种说法。

其实,所谓ahci是指新式sata机械硬盘读取盘面数据后的处理方式,ahci指串行数据传输标准,而ata(ide)却是并行数据传输标准。从机械盘的构造可知,磁头在读取时,得到的是一串按照时间序列排列的数据,这个数据在ata盘里又把它转换成为16或32位并行数据,通过ide接口来进行传输。而sata盘则直接把串行数据用ahci标准传输出去,后面的事就交给CPU去处理了,这样就提高了效率。当然,过程不是我说的这样简单,我只是做个简单的陈述。至于为什么有些主板,明明没有ide口,也保留了ide的选项,大概是主板厂家最初的预想是可能ide盘不会那么快就淘汰,当初的主板芯片上是预留了ide接口的。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想到ide盘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但,主板芯片已经造出来了,再重新来过代价太大,不划算,将错就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主板可以不必考虑电池;在保存退出菜单里,有个保存或取出Profiles(配置文件)选项,可以为你保留四种 ...

你这个貌似比较先进,多数是没电或换电池时cmos设置就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所谓ahci是指新式sata机械硬盘读取盘面数据后的处理方式,ahci指串行数据传输标准,而ata(ide)却 ...

貌似有道理,保留IDE硬盘模式也可能是为了兼容2000、XP等老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有道理,保留IDE硬盘模式也可能是为了兼容2000、XP等老系统。

所以,新的主板就不考虑ide了,有些主板在说明书中更明确表示不支持Windows8以前的版本,这主要与主板BIOS改为UEFI有关。百度对BIOS的解释是:基本输入输出接口,是指主板的固件接口,而uefi则是指新制定的统一可扩展的固件(输入输出)接口,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BIOS只是一个基本的输入输出固件,但面对越来越多的新硬件接口,由于不具备扩展性,已经不能适应电脑硬件的需求了,所以,uefi固件才应运而生。而不支持uefi的操作系统,也随着主板接口固件的升级而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坚持使用Windows7固然好,但现在的电脑无论从能力、表现力、方便性、安全性、可靠性都随着新硬件的使用而远远好于旧的系统,是时候该换一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新的主板就不考虑ide了,有些主板在说明书中更明确表示不支持Windows8以前的版本,这主要与主板BIO ...

那你的三代i5和七代赛扬电脑又要换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三代i5和七代赛扬电脑又要换新了:)

从电脑发展来看,是这样的。随着越来越多新技术的到来,操作系统也会变化,Windows xp、Windows7已经使用了十好几年了,现在更新,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