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趴下的西数3T蓝盘

楼主(2023-03-24):
突然趴下的西数3T蓝盘
江苏无锡
支付宝、微信、中介
突然趴下的西数3T蓝盘,某天登录NAS,磁盘报错,重启后发现这个盘挂了,挂其他电脑不识别且有异响,取下PCB未见烧毁原件,没有开盘过。引导PE后,插上这个盘,用victoria能认出型号但容量不对,离谱的120PB。

盘是保修后换回的,用了三年又挂,没保了。

130五七三二六一二七,VX同号

网友A:
这厂家是联想的徒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厂家是联想的徒弟吧?

西数的盘买过不少,其他妥妥的,就这个挂了又挂,不排除型号缺陷

网友B:
我有两个也是这个型号,早两年突然不识别有异响  做数据恢复要两千元  然后断舍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也是这个型号,早两年突然不识别有异响  做数据恢复要两千元  然后断舍离

估计是型号缺陷,

网友C:
有没有查下电源或者供电线……

网友:
异响一般都是有一个或是多个头坏了

网友D:
现在固态都很便宜,还是用固态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查下电源或者供电线……

换了几台电脑都识别不到 或者卡自检,应该不是电源或插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固态都很便宜,还是用固态的好,

TB级别的固态还是不便宜,一般都是固态装系统和软件,机械盘做仓库

网友E:
引用 楼主:
TB级别的固态还是不便宜,一般都是固态装系统和软件,机械盘做仓库

国产闪存开始量产没两年,已经逼得外国狂降价、开始停产退出了,
全国产闪存和主控、世界顶级性能固态出来很多全新300元左右1TB的,长江存储原厂致钛2TB的也就800多元,性能顶尖5年保,一般人(不挖矿瞎搞)可以用到忘记的。

新机械盘一般100元/TB,固态300-400元/TB,价格快速拉近,
只要中国人掌握了那一定离白菜价不会太远的(如果不是丑国制裁打压,应该已经白菜了)。

用机械盘,重要数据话必须做好备份和RAID冗余。
去年以来我个人买机械盘和固态花了两万多,省钱和安全没法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闪存开始量产没两年,已经逼得外国狂降价、开始停产退出了,
全国产闪存和主控、世界顶级性能固态出 ...

8盘4T机械盘组raid5,阵列卡带缓存电池,读写性能比sata固态好很多,主机丢没人的房间,让它去吵好了,通过万兆光纤连接到交换机,玩游戏的主机就一个1T固态,安静

网友:
上面都是高手,我就一个320G机械硬盘装电脑上,移动硬盘500G

网友:
现在固态二百多1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