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J大神的6G2P推6V6

楼主(2023-03-24):
历经4星期的业余时间终于把J版的6G2P推6V6焊好了,开声的一刻让我出奇。
我焊的是高压版,6V6管 B+280V(明天调整回300V阴极电压11.8V,第二栅压248V  6G2P 板压219V  阴极电压1.06V 没有做波形测试,先试听了一小时,让管子激活一下。
听感一时没习惯过来,低段非常突出,中高段感觉少了很多。渡口  加洲旅馆 鼓诗 试音明显低端太过头,姚璎格的声音变女低音了。人声靠后, The Police 试了一下动态,没问题。第一次发生低段太突出的问题,换了全频带箱试听,人声终于靠前了,位于中间。暂时就这样了。

网友:
如果元件没有用错值或者接错线,一般胆机线路的频响基本上还是平直的,一旦出现低频或高频部分特别突出,那就需要重点检查线路的接线是否有误,或者检查输出牛和音箱等原因。
顺便说一句,这线路是朱同学或者J同学学画的,不是J版的。J版一般指的是DIY论坛的JULIEN版主。

网友:
楼主是个追求完美的能工巧匠

楼主:
无意冒犯J同学的,见谅!
接线无误,元件参数也是配对过的,只是耦合电容改成了0.5u的油浸。输出牛是之前做过j同学设计的6p3p变2A3那电路的,听感比较正常,我之前焊的五台胆机都是低段弱中就段强,这台6G2P推6v6就一反常态,低段增益比中高段的强得多。感觉6KHz以上的差5dB以上,声音有点闷,但很有磁性,不累耳朵。我是听着不愿关机的。之前做的那台(地板上那台)12AX7推6V6的就是中高段过分突出。过两天有空我就扫描一下频响曲线,看看平坦度如何。还要等一支100瓦510R的降压电阻的到来。电源空载达420v,现在用600R的压降大了点,带载只有280伏

网友:
必须好评

网友A:
我也计划搭这个、楼主这几个牛都买的还是自制的告知一下,手上现在已有管子管座和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计划搭这个、楼主这几个牛都买的还是自制的告知一下,手上现在已有管子管座和阻容

我是买成品牛的,自己不会弄牛

网友:
楼主消息告诉一下那家买的、我也不好搞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意冒犯J同学的,见谅!
接线无误,元件参数也是配对过的,只是耦合电容改成了0.5u的油浸。输出牛是之前做 ...

喊错我谈不上什么冒犯啊,倒是怕冒犯了J版,或是被其他人误以为是冒充J版,就不合适了。

网友:
我的6V6,屏极对地电压300V。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方便,想干啥就干啥

网友:
看你另一个帖子是打算拆12AX7推的机,换成6G2P推,然后又看了你这个,我觉得吧,其实肯能是牛的问题,你把牛换回乐潘试试

网友:
6G2P推6V6的开环增益不太够,出满功率设计的时候只能减少反馈,那么幅频特性就一般且阻尼也不好。

做过6g2/6n2 推 6p15,6p15比6v6电压增益高大约12dB,开环增益也就刚刚好。输出变有RC校正获得平直的相频特性,然后通过副反馈抹平幅频。

我自制垃圾输出变如果没有RC校正负反馈深了就会震荡,即使调到稳定,看方波也是有过冲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