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锂电池的大咖

楼主(2023-03-24):
两年前买了一个60V锂电池替换电动车电瓶,现在出现骑行十多公里就保护断电问题。打开电池组壳子后测量电压正常,充电时保护板第17组灯光不亮,断开充电后灯光还亮(第17组灯光仍然不亮),请问大咖们这是保护板坏了还是第17组电芯坏了?
发错板块了,请版主移至维修板块,谢谢。

网友:
这种均衡板上有指示灯吗?第一次见,要修理锂电池组,需要内阻表才好弄,直接测内阻就看出那节坏

网友:
那你量了没有??第17组电芯电压是多少
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A:
在断电保护后测量第17组电池电压,如果低于3V就是这组电池有问题了。如果17组电池电压与其它电池电压差不多就可能是保护板出问题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第17组停充前后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断电保护后测量第17组电池电压,如果低于3V就是这组电池有问题了。如果17组电池电压与其它电池电压差不多 ...

最正确的解答,量一下17的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好,已经测过,有3V.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已经测过,有3V.谢谢大家。

你这个回复不靠谱啊
测量电池最小也得要3位数,就是指针表测量也得两位数加个半格数,与其他串一起列出对比,想要准确些的得测量空载与负载数据。

网友:
他去换保护板了……

网友:
锂电池有电压也证明不了是好的,我就有几节锂电池,一充电就满转灯,一用就没电。业余没有内阻表,接几个低压小灯泡试试。另外描述有3V电压也应该是没电状态,去掉保护板单独给这节电池充电看看电压。

网友:
很有可能都有问题

楼主:
在充满电单个电芯有3.3V电压,估计是带载后某个电芯电压下降快,导致保护板动作。锂电池还是技术没完备,后悔购买了。

网友:
光它有3V不行,得都测了,记录数据比较,应该一致才好,最多相差不要超过0.2V.

网友(2023-08-31):
得全部测,看看压差多大,一致性好的才行

网友:
很大概率是某一串的电池容量小(内阻大)了,如果是不带均衡的保护板可以尝试对电压偏低的单个电池充电试试,如果带均衡的很可能是电芯不行了,买同型号的电芯换下试试

楼主:
基本上算修复好了,第17组电压降至3.12V,致使保护板动作,经过对第17组电芯单独充电恢复到4.1v后,整个电池组就算是复活,另外保护板的电流也小,换大后车子更有力,致此本贴封贴,请大家不要回复以免浪费网站资源,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上算修复好了,第17组电压降至3.12V,致使保护板动作,经过对第17组电芯单独充电恢复到4.1v后,整个电 ...

图上保护板是铁锂的,电压怎么可以冲到4v多?楼主要搞明白自己的电池是什么的啊。

论坛助手,i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保护板是铁锂的,电压怎么可以冲到4v多?楼主要搞明白自己的电池是什么的啊。

论坛助手,iPad

怪我没说清,这是用华为手机充电器充电时测量的,按说必须在充满电后拔出充电器测量电压。

网友(2023-10-22):
引用 楼主:
怪我没说清,这是用华为手机充电器充电时测量的,按说必须在充满电后拔出充电器测量电压。

铁锂电池充电,单体电压千万不要超过3.65v

网友:
你这把单串电压充上来也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的,过一阵一样会低下去的,这一串电池自放电过大造成的,不把它换掉始终都是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