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耐烧蚀

楼主(2023-03-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或者
石墨(碳刷?)

网友:
试试熔点比铜高的金属材料?

网友:
正规点焊机触头 铜钨合金

网友:
没有完全看懂楼主所说的,
我理解可能是氩焊机功率输出的铜片,
这里一般都是用的铜片,
焊枪电缆上用的也是铜鼻子,
有段时间流行使用导电膏,
现在好像不大有听说了。

网友:
如果能保证隔绝空气中的氧气,石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记得点焊机的两支焊笔是铜锆合金的。

网友:
氩弧焊不是焊丝引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绝氧气电弧就没有啦

氩弧焊不隔离氧气?如果你石墨多,不怕消耗,可以试试,只要引弧后能隔离氧气,估计石墨损耗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绝氧气电弧就没有啦

氩弧焊 二保焊 哪个有氧气   哪个没电弧

网友:
铜钨合金,高压开关动静触头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墨绝对不能用。
焊接的是工业纯铁,含碳量要求非常严格,这个铜片是引弧板

晕,没注意铁怕进碳,以前用石墨触头上点焊机焊接过,还不知道这些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绝氧气电弧就没有啦

那就是引弧板了。
用焊接材料相同的材料就行了
我们一般是用在直缝两头,
一边是引弧,一边是熄弧,
但都叫引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