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107短波各波段灵敏度呈现高度纺锤状,正常吗?

楼主(2023-03-24):
手头的德劲DE1107收音机,中波和FM波段还好,就是短波各波段在频率刻度盘的中央处灵敏度最高,越往两边灵敏度越低,呈现出明显的纺锤状,这正常吗?还是一种故障现象?

网友:
短波输入电路大概是按中间为统调点的所以灵敏度高

网友A:
你咋确定两端灵敏度就低呢?短波有的时候就刻度的一小块有台,其他的空白,

网友:
还有,这机器短波和9700DX差不多,接收效果一般。

网友:
短波应该是二次变频的,
第一中频是用一个固定晶振变频过来的,
所以这个第一中频是一个波段,
第二变频使用了VFO本振,
类似中波有一个统调的问题
我的索尼5900也有这个问题
左边150k后信号迅速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确定两端灵敏度就低呢?短波有的时候就刻度的一小块有台,其他的空白,

很简单!
拿1107和1103或其它机子一对比立刻就知道了。
以13米波段为例,1107在13米波段的边缘附近21800KHZ以上的频率,背景噪声迅速减小,频率越高,背景噪声越小,偶尔如果收到台,音量也很小,而1103在21800KHZ以上的频率,背景噪声丝毫没有减小,几乎和中心频率处的完全一样,收到台的音量也比1107明显宏亮。而在13米波段的中心频率21600KHZ或21700KHZ附近,1107不论是背景噪声还是收到的台,都和1103基本一样。
拿9700对比,也会得出同样结论。9700在13米波段的边缘频率附近,无论背景噪声,还是收到的台,都比1107声音要大,但比1103略小。而在该波段的中心频率附近,这三台机子的背景噪声和收到台声音的大小,都基本一样。这说明9700的纺锤效应不如1107严重,而1103则是比较均衡的。
简单地说,就是以1103在某个短波波段为标准,然后与其它各机机进行对比。
大多数情况下,1103在某个短波波段的背景噪声差别不大,而9700和1107则在中心频率处背景噪声最大,越往边缘频率处,背景噪声越小。
为了排除背景噪声信号本身强弱不同带来的误判,可以选定一个1103在整个波段背景噪声差别不大的波段进行对比,会发现1107有明显的纺锤效应,9700也有纺锤效应,但比1107好一点。
其它各波段作类似的比较,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单纯论短波接收灵敏度的纺锤效应,1107最严重,9700次之,1103最均衡。
1103已经成为我的标准源了,无论是校验指针机的频率刻度是否准确,还是检验指针机接收灵敏度的纺锤效应,都是一把好手。

网友A:
你看看那个控制灵敏度的开关位置咋样,还有天线入口处的钳位二极管对,是否有问题,我就遇到过9700DX用外接天线效果还可以,用拉杆天线一塌糊涂的例子。我两台1107用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那个控制灵敏度的开关位置咋样,还有天线入口处的钳位二极管对,是否有问题,我就遇到过9700DX用外接 ...

个人感觉灵敏度开关对整体灵敏度有影响,但对灵敏度的纺锤效应似乎没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不论灵敏度开关打到高还是低,波段中央频率处灵敏度高,边缘处灵敏度低这样的效应都一样。
只是打到“高”处,总体灵敏度高一点,打到“低”处,总体灵敏度低一点。
1103的灵敏度开关不论打到高还是低,也只是影响总体灵敏度,整个波段的灵敏度都比较均匀,感觉不到纺锤效应。

楼主:
我感觉这就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属于硬伤,没的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