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用高频扼流圈的好替代品

楼主(2023-03-24):
在试验中发现,灯具的镇流器里面的电感,做矿石收音机用高频扼流圈非常好用,每个电感在2MH左右直流电阻也低只有几个欧姆,可以多个串联使用,易得好用,废物利用还省钱~~~~

用在矿机上效果很好啊

楼主:
遇到了坏灯具把镇流器拆下来在扔

网友A:
是否会高频损耗比较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会高频损耗比较大呢?

矿机上用效果很好的,

网友B:
那个圆磁环也可以用漆包线绕几十匝用在单管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圆磁环也可以用漆包线绕几十匝用在单管机上

好经验

网友:
E字磁芯的电感方便绕线,不过线圈数要大些。如果用板上的小磁环改造阻流圈,圈数更少漏磁更小。

网友:
11年用这种磁芯做过单管机,成功了。

网友:
矿石,能收调频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变压器做高频扼流圈时有缺陷,那就是容易和磁棒产生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压器做高频扼流圈时有缺陷,那就是容易和磁棒产生自激

矿石收音机中不会自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