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一根内存,如何测试cpu双通道内存控制器都是好的?

楼主(2023-03-25):
如果只有一根内存,如何测试cpu双通道内存控制器都是好的?

网友:
测不了,再找一条内存。

网友A:
如果不是那种整合主板的话,把内存条插到另一个插槽里看看能否点亮,如果没问题那个控制器基本可用。当然,最好是用两个测试,数值为两条之和。

网友B:
所有通道都是好的,难道不能说明可以组双通道吗?

网友C:
曾经遇到主板,单插一条内存都好,插双条内存也正常用,软件检测没有开启双通道,仔细看主板芯片组附近印刷线路有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那种整合主板的话,把内存条插到另一个插槽里看看能否点亮,如果没问题那个控制器基本可用。当然, ...

貌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通道都是好的,难道不能说明可以组双通道吗?

应该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主板,单插一条内存都好,插双条内存也正常用,软件检测没有开启双通道,仔细看主板芯片组附近印刷 ...

眼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主板,单插一条内存都好,插双条内存也正常用,软件检测没有开启双通道,仔细看主板芯片组附近印刷 ...

那么断线连上了,能双通道了吗?

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理论上说只要2根内存条都能单独正常工作,插对位置就能双通道。
如果有断线,应该有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断线连上了,能双通道了吗?

能正常工作,就是软件测双通道没有开启,换了主板。其实据说双通道性能提升就有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主板,单插一条内存都好,插双条内存也正常用,软件检测没有开启双通道,仔细看主板芯片组附近印刷 ...

这都是误区;双通道指的是CPU可以使用两个通道的内存,这和在一个通道里使用两个内存条串连叠加使用是两个概念。检测软件其实根本就没明白什么是通道,主板的两个通道在理论上是不可以串在一起使用的。我有一块四内存插槽主板,你如果用一个通道,那就把两条内存插在颜色不同的插槽、也就是挨着插,如果使用双通道,就把内存插在同一颜色的插槽内。放心,CPU是不会自动把两个通道给改成一个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主板,单插一条内存都好,插双条内存也正常用,软件检测没有开启双通道,仔细看主板芯片组附近印刷 ...

是不是主板有4个内存插槽?貌似1和3是组成双通道的,1和2不是。

网友D:
测不了。
物理上有两条内存并插在不同插槽上是必要条件;CPU内双通道处理区域工作正常是充要条件。
只有一条内存、只有一个插槽(含只有一个好用情况)和CPU仅剩一个内存通道好用的情况下,可亮机但无法得到双通道存在并开启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不了。
物理上有两条内存并插在不同插槽上是必要条件;CPU内双通道处理区域工作正常是充要条件。
只有 ...

一根内存换个插槽也能用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不了。
物理上有两条内存并插在不同插槽上是必要条件;CPU内双通道处理区域工作正常是充要条件。
只有 ...

思路死板!你说的那种测试方法只能说明主板对双通道同时装有内存时,工作正常。但如果每个通道都可以工作,除非CPU内部故障,不能支持两个通道的内存同时使用(这种现象几乎没有可能)时,才有可能。双通道的概念是针对CPU而言的,即处理器具备使用两个通道内存来进行数据处理的能力,与主板无关。除非主板上一个内存插槽出现了故障,不能用,才会出现不支持双通道的现象。另外,有一种整合主板,它虽然有两个内存插槽,但它的整合CPU并不支持双通道,只是主板把两个内存共用一个通道,所以在说明书上特别注明:如果只用一个内存,必须插1号槽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内存换个插槽也能用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主板内存硬件部分到CPU段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根内存换个插槽也能用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CPU完全支持双通道内存的使用,所谓支持多少通道内存,是CPU的内部设计,不存在什么可以打开或关闭的问题,之所以有人提出这种问题,是因为那些滑稽的检测软件所误导出来的,如果CPU可以随意的改变内存通道,那还要多通道干什么?既然设计出多通道, 提高了处理脉冲的带宽,为什么还要把它退回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主板有4个内存插槽?貌似1和3是组成双通道的,1和2不是。

你说的完全正确,四内存相邻的两个内存插槽是同一通道,而隔开一个就是两个不同的内存通道,如果只使用两相邻的,如1、2或3、4,就是在用单通道内存。一般,四内存主板上两通道一般用一种颜色来标注以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CPU完全支持双通道内存的使用,所谓支持多少通道内存,是CPU的内部设计,不存在什么可以打开或关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完全正确,四内存相邻的两个内存插槽是同一通道,而隔开一个就是两个不同的内存通道,如果只使用两 ...

同一颜色的两个插槽组成双通道还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主板有4个内存插槽?貌似1和3是组成双通道的,1和2不是。

不一定。
有的主板是同时插1+3或2+4组成双通道,有的主板是同时插1+2或3+4级成双通道。
有的主板是一个颜色一个通道,有的主板是一个颜色组成一组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
有的主板是同时插1+3或2+4组成双通道,有的主板是同时插1+2或3+4级成双通道。
有的主板是 ...

有可能,最终效果可以通过CPU-Z等软件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
有的主板是同时插1+3或2+4组成双通道,有的主板是同时插1+2或3+4级成双通道。
有的主板是 ...

一般的四插槽主板,以DIMM_A1....DIMM_B1......或DDR4_A1........DDR4_B1,即a、b来区分两个通道,如果只有两个插槽,CPU支持双通道,那就无疑是两个通道的单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