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上讲解的一些常识,却经常被忽略

楼主(2023-03-25):
一、屏耗降到一定程度,寿命翻倍增。

二、寿命和寿终条件密切相关。KT77这5000个小时的寿命有点耍赖了,把输出功率折半作为寿终条件,那当然寿命长了。如果按输出功率变90%呢,估计寿命1000小时不到。

三、管子不要频繁开关,开关也折寿。

四、管子周围需要有自由空气循环流动。电子管的散热条件也非常重要。

五、一对管的间距有严格规定,否则互烤。

虽说是常识,超屏耗、满屏耗很常见(市电波动升高时特常见);密闭壳、散热不良壳很常见(甚至包括厂制仪器);一对管紧紧拥挤很常见,功率管挤着整流管很常见;一天叭叭开关无数次很常见。

想来,一是现在电子管都是玩具,没有仪器级重要地位,也不值啥钱;二是大家都不差这点小钱钱。

所以,开心玩,不用受限于手册;手册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那个时候电子管是个挺贵的正经事,不是玩具。

对现代还有意义的几个常识,老手册是不写的:

保险丝得正品,认真测试,保证稍过即短。火牛啥的,一定要余量大、温升低,绝缘质量靠谱。漏电保护插头能装尽装,开机坚决不能离人,灭火毯灭火器一定保证有储备。不耐温不耐火的机壳材料尽量不用,比如木材。灯泡尽量不要裸露,小孩烫着,崩着,割着都不好,老电影机、老仪器好不好咱不去说,至少人家有个铁壳包着灯泡。

玩具不值钱,楼房值钱,生命值钱,别整出大事。

网友A:
我觉着电子管散热这事值得商榷。

大家都知道灯丝或阴极需要温度,灯丝电阻和温度也密切相关,只要温度到了电阻变大,自动稳定下来。

这电子管弄个散热,感觉不是那么必要。

实测的数据我没有,但我觉着不能保温,也无需专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电子管散热这事值得商榷。

大家都知道灯丝或阴极需要温度,灯丝电阻和温度也密切相关,只要温度到 ...

老仪器、老收音机还开了不少孔。能不开孔多好,也不积灰了,器件Q值也不降低了,也没积灰吸潮打火了。

当然,很多人认为开孔是为了保住电解,而不是为了电子管散热开孔

网友:
6j1胆前级,1-2ma的屏流,夏天管子也只是温手,估计四十几度吧,有必要加强散热吗?至于开关机冲击,还有十几支备用的,什么时候全挂了再买买一批。预热什么,不存在的,阴极倒是什么时候中毒给我看看。一直想拆开管子看看真正结构,结果一个都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电子管散热这事值得商榷。

大家都知道灯丝或阴极需要温度,灯丝电阻和温度也密切相关,只要温度到 ...

6550A的手册就说得更清楚了,环境温度40度,泡温极限250度,这就算到顶了,环境温度再高,泡温就超了

网友:
电子管损耗至少有两种,常见的是阴极材料,还有一种就是环境造成的损耗(环境温度变化,机械振动以及安装位置)。我们常说的电子管寿命是阴极损耗,也就是阴极材料耗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仪器、老收音机还开了不少孔。能不开孔多好,也不积灰了,器件Q值也不降低了,也没积灰吸潮打火了。

...

我的意思是不用专门散热,也不用专门保温。

你仪器开孔还有可能是给别的原件散热呢,里面那么多元件。

管子250度,可能无法想象了。功率管也就是烫手不敢碰,我估计管壳不到100度吧。

总之,感觉散热可能不需要太在意。

楼主:
看来旧管不能买呀,谁知道它经历过什么

网友:
产品出厂规范,业余的可随心所做,商品就要安规行事了。

网友:
家用功放才几只管子,小心烫着小朋友和宠物就行了,

对于外行来讲,这个是很可怕的热量。

R150扩音机四只FU7, 老一些的还用两只5Z3P, 甚至有用866整流的,那个开起来热量非常的高,

275的柜机有些是加了风扇散热的,老式的示波器,里面几十只电子管,开起来热气腾腾的。

记得前些年还有人讨论过用液氮冷却功率管,能不能超频的问题。

网友:
胆机事情、人一辈子能真正用掉几个管子,安全是第一、其它顺其自然、开心就好,不然多累啊。

网友:
可见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当年老爷子从苏联留学回来 带回来一部苏联收音机  全木材结构 收音机外壳是以整块树干掏空做出来的 旋钮用的是木头 车出来的  里面的设计是电子管部分套铝壳来散热 连续听8个小时也也就是发出木香味道 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B:
明天回去量一下我的几只管子距离有没有9c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天回去量一下我的几只管子距离有没有9cm

我装的电子管肯定没这间距,只有一个管子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电子管肯定没这间距,只有一个管子的除外

量了,只有不到5cm
看来还是要多吹空调

网友D:
我个人拙见。这些不用去管。因为很多电子管收音机在恶劣的环境下听了半个多世纪,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拙见。这些不用去管。因为很多电子管收音机在恶劣的环境下听了半个多世纪,啥事没有

身边人的电器没烧是确定的,但是出厂的所有机有多大比例烧了、甚至起火了,个人很难去知晓,而且当年也没实现信息化,消息最灵通的也就是修理工,他见得最多

现在的消息太快了,哪家的车自燃了,哪家的手机电池有风险,一天不到,地球人都知道了 厂家太难了,不好糊弄啊

网友:
灯丝就是用来加热的,没有温度电子管就不能工作,温度越高声音越好,胆机旁边加个炭炉更好,谁用谁知道:

网友:
灯丝加热时,电子管内部几百上千度,环境温度变化几十度对电子管都不是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