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D630笔记本风扇怎么加油?

楼主(2023-03-26):
如题,如图

网友A:
我没找到挡圈,拆不开
TB买个不贵

这货我还在用

风扇很好拆下来。风叶难(应该是还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找到挡圈,拆不开
TB买个不贵

换风扇基本等于整机全拆了?

网友B:
当初我的笔记本风扇有问题,直接马家购入一个换掉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我的笔记本风扇有问题,直接马家购入一个换掉了事

也是个办法

网友C:
应该没有卡扣卡簧之类的零件,在风扇叶那边稍用力应可拿出扇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卡扣卡簧之类的零件,在风扇叶那边稍用力应可拿出扇叶

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风扇基本等于整机全拆了?

去年我是10元买了个U,升了一下级。放在老妈家里用

我的风扇声音很轻,因打开换U,也想顺便加点油
不记得是全部还是部分拆机(这个不繁)

结果风扇拆下,傻眼了,这货我是没法打开加油,硬拉后风叶也断了一片,只能502搞上,还好用到现在也没发生声音大(说明没断下来)
而不少这类小风扇如:T60上的,连个卡片挡圈都没有,直接拉出就可上油

TB上我看了有买的,

在老妈家里陪老妈

二台笔记本屏小还要二个鼠标,没有自家一台主机带二个显示屏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我是10元买了个U,升了一下级。放在老妈家里用

我的风扇声音很轻,因打开换U,也想顺便加点油

如果要拆很多暂时还是懒得搞了,毕竟问题不算很大。这个机子我目前主要用来下载一些电影,儿子现在学编程也稍微用一下,屏幕亮度不是很好了(但也没有很暗),寻思再找个屏幕亮度可以的二手笔记本。台机上我有很多资料怕被搞乱不方便给儿子用。如果两个台机可以共享显示器和键盘也可以考虑再买个便宜二手台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拆很多暂时还是懒得搞了,毕竟问题不算很大。这个机子我目前主要用来下载一些电影,儿子现在学编程 ...

下载中途也可以随时上个网不用再开台机,所以自己也对屏幕亮度有要求。现在二手笔记本鱼龙混杂,有些有毛病卖家都不说清楚,挑选难度很大。

网友D:
彻底上油就是一个拆,简单对付就用刮脸刀片把上面的贴纸弄掉,就能滴一侧的油。

网友E:
拆dell特别费劲了   买瓶电子产品专用清洗喷剂 直接对着风扇 和散热片猛喷

网友F:
戴尔以前同事拿空压机机使劲吹,把风叶全吹飞了,只好网拍一个同型的风扇换一下,换下来的光秃秃的风扇电机,我本来想拆下扇轴,看能不能改装个别的什么玩意儿,结果另一头是铜质的封闭,除非破坏性拆卸,加不了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彻底上油就是一个拆,简单对付就用刮脸刀片把上面的贴纸弄掉,就能滴一侧的油。

那个不是贴纸,是镶嵌的金属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dell特别费劲了   买瓶电子产品专用清洗喷剂 直接对着风扇 和散热片猛喷

会不会造成液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戴尔以前同事拿空压机机使劲吹,把风叶全吹飞了,只好网拍一个同型的风扇换一下,换下来的光秃秃的风扇电机 ...

和我图中同款风扇吗?这种设计确实不方便维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和我图中同款风扇吗?这种设计确实不方便维护。

不一定,不过目测你这种也是金属件和塑料一体浇铸,能转还是不要搞加油了,早期的电脑风机多数都能加油,但后来越来越多的风机不能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不过目测你这种也是金属件和塑料一体浇铸,能转还是不要搞加油了,早期的电脑风机多数都能加油, ...

就跟手机不能自由换电池一样了,以前的诺基亚都是两三块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贴纸,是镶嵌的金属片。

拿掉就可以滴油,然后在把它复原,不行就用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掉就可以滴油,然后在把它复原,不行就用胶。

问题是拿不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会不会造成液体短路?

带电可喷,要电子仪器专用的,企业也用这种清理电气柜带电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电可喷,要电子仪器专用的,企业也用这种清理电气柜带电清理

主要是什么成分?怕是山寨产品含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