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设计基于mcu的数字式电容ESR表

楼主(2023-03-26):
合作设计基于mcu的数字式电容ESR表

本帖子是源于这里abbey_tom网友的提议,打算我们两人合作设计一个精度要求不高、简单易做且成本低的数字显示ESR表。也欢迎大家加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1558&extra=page%3D1&page=73

目标是主要用于满足一般的维修需求,将采用方便操作的2线测量方式。目前打算参考下面帖子里hotdll设计的恒流法电路,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954&aid=4767893&from=album&page=1

先开现在这个帖子,内容将陆续添加和展开讨论。

网友(2023-08-16):
看不到成果了,好向abby-tom不在矿坛了。要看其他的人能否接盘。

网友:
小鬼头老师你好,一直在关注你们的项目,现设计进展如何了。

网友:
小鬼头老师你们的设计进展如何了

网友(2024-10-27):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构思,是想把mcu的adc功能充分利用起来。由于adc的分辨率高达12位(4096个计数),比起我前段时间 ...

小鬼头老师,网上的开源镊子价格已经很低了,功能还强。这个数字esr表看来要往低成本去设计,不然没有优势。有点鸡肋了。

网友(2023-03-26):
非常荣幸我的提议能够得到小鬼头老师的重视,
其实所谓合作,
主要是小鬼头老师进行模拟部分的硬件设计,
这部分我是弱项,
我主要是MCU+软件显示结果而已,
大体思路是由MCU输出方波或PWM(频率可变)产生激励源,
响应信号由MCU内置的ADC进行采集变换,
计算出相应的ESR值进行显示(能直接判断电容好坏更好)。

目标看能不能做成镊子式,
方便在线快速定性测量,
不追求精度,主要用于维修。
欢迎大家讨论研究,集思广益,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机会,
软件最终会开源。

网友(2023-12-07):
20年前的东西,价值不大啰!

玩单片机,难以超越TT。作者研究深入,从atmega8到atmega644,都有实验数据,其他人连移植到别的芯片的也未见成功的。
不玩单片机,也有太多的方案,不在测试方法上创新,也难。
留给你们的空间本来就不多了

网友(2023-03-26):
学习中,某些原因。只能旁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分工有一个弊端,即模拟电路特别是激励信号源只能按照纯模拟电路法设计,后端显示用单片机。既然要做 ...

多谢太师指教,
本来就是准备用单片机激励。
电路当然并不复杂,
复杂了也没有意义,
应该要比那个MiniLCR简单得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分工有一个弊端,即模拟电路特别是激励信号源只能按照纯模拟电路法设计,后端显示用单片机。既然要做 ...

我虽然不懂单片机,但也不是完全不懂。

你的意见很好,原来也打算用你的方法,由单片机产生激励信号(另一个帖子说省去震荡电路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还考虑利用他频率可变、幅度不变的特点,做更多的工作,比如,让频率降低,来让薄膜电容的容抗增大,以便实现指针式esr表已有的容抗法测容量的功能,而这一在路测量功能在维修中也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 lcr用了5个运放,看着不少,实际都是电压跟随器,很简单。

要做数字式esr,至少需要一个运放做激 ...

这个数字esr表,准备用一个双运放搞定所有基本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虽然不懂单片机,但也不是完全不懂。

你的意见很好,原来也打算用你的方法,由单片机产生激励信号( ...

电源启动和自动关机您不用考虑了,
我准备采用许老师ESR表的一键开机续流和自动关机方案,
提供的电源为单一5V和3.3V
大致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启动和自动关机您不用考虑了,
我准备采用许老师ESR表的一键开机续流和自动关机方案,
提供的电源 ...

我打算这样:

1、把esr测量原理和电路设计方面的东西详细讲一讲。最终给出至少可进行制作pcb、可运行和试验的硬件电路原理图。

2、把需要mcu做的工作提出相关需求。其中没把握的地方,需要跟你交流后才能确定。

比如,类似icl7106,他是1999计数的,基础档“灵敏度”是200.0mV,即输入200.0mV刚好溢出,而输入199.9mV,则刚好能满幅显示。这样,有了这个参数,我就可以安排好电路的增益,让机子一个量程最大能测19.99欧,最小能测(显示)0.01欧。

你AD部分这方面的对应数据是多少?

3、其他的mcu设计工作你来负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这样:

1、把esr测量原理和电路设计方面的东西详细讲一讲。最终给出至少可进行制作pcb、可运行 ...

单片机的ADC不像7106那么死板,
显示值是可以很自由的。
目前内置的AD可理解为将0-3.3V量化为4096份,
您可以给我满幅不大于3V的正电压就可以了,
至于真正模拟量与实际显示值的对应,
通过软件可以随便编制的(复杂的、非线性都是可以的),
只要有算法、甚至查表都行的。
有必要的话,可以采集多个采样点(单片机里称为模拟通道)的值共同运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AD部分这方面的对应数据是多少? ...

AD的主要指标参考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0-VDDA(0-3.3V)

输入电流范围:0-220uA

输入电阻:50kΩ

采样频率:0.6-14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太师指教,
本来就是准备用单片机激励。
电路当然并不复杂,

miniRCL 硬件并不复杂,几个运放也只是跟随器,连恒流都没有

它在程序上使用了正交乘法实现虚实部分离从而可将 R 和 X 分离测量出来,而普遍的“ESR”表其实不管这事...

非虚实分离的“ESR”表,基于单片机而非模拟电路实现的还有一种是 TT,我也评测过,结果不太好,但可能是没有采用 4 线测量的缘故,我建议你也同时参考一下 TT 的测量原理,因为 TT 的电路实在是更加简单到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谢太师指教,
本来就是准备用单片机激励。
电路当然并不复杂,

相对而言,这是更简单的基于单片机的 ESR 测试方案,具体你可以参考其原型设计 TT 的文档

如果只是出于楼主“精度要求不高、简单易做且成本低的”目的,我认为它更有研究价值

网友:
一定要考虑四线制,起码在线路上有相应的引出端,便于灵活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相对而言,这是更简单的基于单片机的 ESR 测试方案,具体你可以参考其原型设计 TT 的文档

如果只是出 ...

好的,多谢washu老师提供资料。

网友:
希望你们出成品让我们可以购买一个玩玩,价格别太贵了

网友:
也希望能出个成品或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而言,这是更简单的基于单片机的 ESR 测试方案,具体你可以参考其原型设计 TT 的文档

如果只是出 ...

感谢washu的参与,你跟闻太师一样,担心电路过于复杂,心意已收到。

我本来想慢慢展开,看你们大伙也比较关注,我改了主意:先把我心目中最后的完整电路模样给出,见下图。

这个电路图中间的Cx为待测电容。已有的元件参数是按暂定的测量上限为19.99欧,最小分辨0.01欧来选取的。按我使用指针式esr表的经验,这样的测量范围已满足了绝大部分维修实际需求(不能满足的,只能靠4线法解决,不是现在2线法力所能及的)

估计除其他一些元件参数需要确定外,最终电路就是图中的样子,元件数量也相差无几。整个电路只有1块双运放,比你俩推荐方案的运放数量都少。

这个电路已加入了我在指针式esr表使用、能经受住直接测300v直流电压考验的保护电路。而且输出的是dc信号,也就是,不需要mcu负责ac/dc变换,应该可以减轻mcu的资源要求和编程难度,令mcu在编程和成本方面可以得益。

补充:如果mcu资源厉害、编程上又能解决ac/dc所带来的所有难题,那么,第2个运放及其后面的元件还可以省去,电路变得超级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washu老师提供资料。

TT (含 ESR)原始作者链接:
https://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_Transistortester

Github:
https://github.com/kubi48

有关文档均可在 Github 下载到,可能要科学下,如果不行我再发你邮箱

网友:
400多就可以买1个成品,其实也不贵,仪器仪表还是去买更合适,毕竟人家经过市场检验并改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washu的参与,你跟闻太师一样,担心电路过于复杂,心意已收到。

我本来想慢慢展开,看你们大伙 ...

不是“担心电路过于复杂”,而是“使用 MCU 的意义”

因此我说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也是闻太师坛友的意思,就是 miniRCL 方案,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 DIY LCR 了(当然不是成熟的商品 LCR)
第二个其实也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很多坛友都买过,就是 TT,它也能测 ESR

第一个方案如你所说也不见得简单,起码运放更多;你的方案通过一个 LPF 把来自 MCU 的方波滤成正弦波然后第一个运放做电流源第二个运放精密检波,其实是最优解:使用模拟电路的情况下

但我的意思是,相比第一方案既然都用运放了,第一方案作为正经(虚实分离)LCR 用处更多,而一个单纯的 ESR 表又有点“不太有用”的样子(人心不足蛇吞象)

所以我牵扯出第二方案,它...实在是太简单啦,一个运放都没 只需要几个无源器件就行,成本和硬件难度可减到最低:几乎不使用任何模拟电路

你的方案不用 MCU,直接一个 ICL7106(7107)也行,是否使用 MCU 意义不大,其实完全不需要楼主参与。

所以我建议楼主不如直接攻关第二方案,因为同样的这个方案不需要你参与也可行 如果它靠谱的话(需要攻关论证),它无疑具有最低成本最简电路最易制作的优点

网友:
终于等到老师们再出一个作品了。现在最起码板子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担心电路过于复杂”,而是“使用 MCU 的意义”

因此我说了两个方案,

你说的“不需要模拟电路”的方案,我不了解。

但我的方案里,只使用icl7106/7107时,还是有差强人意的地方。一是没有现成的激励源。二是不能测薄膜电容容量。即使能测,也要查表才知道结果,作为数字表,用起来很别扭。

因为测薄膜电容时,受隔直保护电容插入的影响。如果把保护电容去掉,虽然能测了,但此仪表又丢掉了他的坚固性优于lcr电桥的突出特点,得不偿失。

有了mcu,通过他的运算,把保护电容的影响因素扣除,从而可以解决这一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担心电路过于复杂”,而是“使用 MCU 的意义”

因此我说了两个方案,

“所以我建议楼主不如直接攻关第二方案,因为同样的这个方案不需要你参与也可行  如果它靠谱的话(需要攻关论证),它无疑具有最低成本最简电路最易制作的优点”

楼主是我,而不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让abbey_tom研究tt的那个极少元件的方案。

如果tt方案能为我们所用,当然好,我也不用费神去合作设计。

但我想指出的是,有2个维修中的实际需求要注意满足:

1、可在路测量(即不需拆下元件就能测)。电路上,需要把测试电平控制至足够低。

2、设置有足够坚固的保护电路。因为维修中有时会遇到没放完电的电解电容,存储的电压可达300v。

网友:
不是看网上说成年人不做选择题么,一共也没几个方案,而且都不复杂,把每个方案都做一遍多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而言,这是更简单的基于单片机的 ESR 测试方案,具体你可以参考其原型设计 TT 的文档

如果只是出 ...

看了你这里贴的英文内容,大概知道这个tt测esr的基本原理:

1、给电容充电时,测一次电容两端的压降Udiff。此压降包含了2部分,一是纯电容这部分的压降Uc,二是内部esr上的压降Uesr,这个压降等于充电电流乘以esr。

2、断开充电连线,只测电容两端的压降,此时没有充电电流,测得的是为纯电容的压降Uc。

3、把Udiiff减去Uc,就得到Uesr。用Uesr除以充电电流,就可计得esr值。而充电电流的大小是由引脚端口的外接电阻决定,电阻值已知,因此也可得到充电电流值。

4、mcu测Udiff,实际是正向充电时测1次、反向充电时测一次,以避免电容电荷累积而测不准。加上断开充电线测1次,共3次为1个完整的测试周期。而为了避免每次测到的电压太小影响精度,采用测128个周期累计求和取平均的方法得到计算用的压降值。

5、此页英文给出的esr计算公式没看明白,应该是与端口外接电阻的取值设计有关,这里没作相关介绍。

——————-

从上面看,只要把端口外接电阻的取值选取恰当,就可以满足在路测试的低电平要求(现在给出的值好像已能满足要求)。

至于保护电路,把我原来用在指针式esr的移植过来用,从原理上看,应该也不会影响这种形式的esr测试。

因此,abbey_tom可以考虑直奔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