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R2032锂电池充电及放电保护芯片

楼主(2023-03-26):
请推荐一款CR2032锂电池充电管理、过放电保护二合一芯片
更正:原CR2032更正为LIR2032

网友A:
常规的CR2032是不可以充电的,CR系列的电池是一次锂锰电池。
20代表直径是:20mm,32代表高度3.2mm,电压是3.0V,容量是210mAh左右。
可充电的2032电池,型号是ML2032(3.0V),LIR2032(3.6V)。
别搞错了。
松下有款2032钮扣电池可以充电,充电电流必须控制在150毫安以下。

网友B:
CR2032锂锰电池是3V的能够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CR2032是不可以充电的,CR系列的电池是一次锂锰电池。
20代表直径是:20mm,32代表高度3.2mm,电压 ...

谢谢关注

电池型号打错字了,LIR2032 70mAh锂电池
有没有充电及放电管理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2032锂锰电池是3V的能够充电吗?

谢谢关注

对,CR2032电池是不能充电,型号打错字了,正确型号LIR203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对,CR2032电池是不能充电,型号打错字了,正确型号LIR2032

LIR2032是3.6V的可充电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对,CR2032电池是不能充电,型号打错字了,正确型号LIR2032

参考一下吧:
详解功能完好的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方案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整套IC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吧:
详解功能完好的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方案

谢谢提供的连接,不是注册用户没打开
预供电电路工作电压3.3V,LIR2032电压3.2V,单节锂电池管理用不上了
改用两节串联,电池接反及短路保护由稳压芯片完成,芯片含可关断引脚,视实际情况,准备用运放组成电压比较器,控制稳压芯片可关断引脚避免过放电,电池充电独立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