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两个台机如何共享显示器和键盘?

楼主(2023-03-26):
鼠标也能共享更好。

网友:
用KVM切换器。

网友A:
猫狗家里都有啊,也不贵。

网友B:
不一定要另配转换器:显示器一般都有2个接口,各接1台电脑;键盘和鼠标插拔下并不麻烦,如果都是无线的,只要插拔下接收头就行。

楼主:
T宝上看了一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狗家里都有啊,也不贵。

看了一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另配转换器:显示器一般都有2个接口,各接1台电脑;键盘和鼠标插拔下并不麻烦,如果都是无线的,只 ...

也是一个思路,不过还是切换器更方便。

网友C:
我是一台机器接显示器HDMI,另一台接VGA,到时候直接按一下显示器的切换按键就可以了。用了一个蓝牙键盘,在两台机器上切换,但是鼠标切换没有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另配转换器:显示器一般都有2个接口,各接1台电脑;键盘和鼠标插拔下并不麻烦,如果都是无线的,只 ...

这才是最佳的方案!我原来的两台电脑就是这样接的,不过,不能同时使用。键鼠可以用个usb的hub转接,只有一个usb插头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A:
【淘宝】https://m.tb.cn/h.UJynFAg?tk=aZWpdQA8lKu CZ0001 「艾迈视 同步器4口8口电脑同步控制器分屏器usb键盘鼠标kvm切换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它不香吗?

网友:
键盘鼠标显示器都可以啊

网友E:
试试KVM,或者搜索共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台机器接显示器HDMI,另一台接VGA,到时候直接按一下显示器的切换按键就可以了。用了一个蓝牙键盘, ...

这样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最佳的方案!我原来的两台电脑就是这样接的,不过,不能同时使用。键鼠可以用个usb的hub转接,只有 ...

还行,是不是最佳还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https://m.tb.cn/h.UJynFAg?tk=aZWpdQA8lKu CZ0001 「艾迈视 同步器4口8口电脑同步控制器分屏器usb ...

还行,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KVM,或者搜索共享器

T宝看到了。

网友F:
KVM很好用,尤其是机房里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KVM很好用,尤其是机房里很方便

确实,一个机柜的服务器用一台kvm就可以管理了。

网友G:
要求不一样

我是一台主机接二台显示器,就是主板太老(但可插双显卡)要不可带四台显示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求不一样

我是一台主机接二台显示器,就是主板太老(但可插双显卡)要不可带四台显示器。

双显示真的好用。
从Windows 98开始用了20多年双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双显示真的好用。
从Windows 98开始用了20多年双显示了。

是的

用惯了
单显示器很不爽
尤其是我们要对图纸等资料时

简单的如上TB买东西二家同时打开对比
平时上网看电影

我的电源太山货,已用满功率了。等再有功率大的电源那就再插个显卡,带三台试试。

最近在老妈家里陪老妈

二台笔记本要二个鼠表很不爽。而上面方式一个鼠标可搞四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不一样

我是一台主机接二台显示器,就是主板太老(但可插双显卡)要不可带四台显示器。

太多也占位置

网友I:
可以kvm切换, 也可以远程控制另外一台主机

网友:
是的

一般二台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kvm切换, 也可以远程控制另外一台主机

不是远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它不香吗?

不知这个切换器是机械切换还是电子切换?这种设备的缺点是一旦出现问题就无法使用。而现在的显示器具备多接口,所以再用切换器就显得多余,而且还得至少要按一下按钮或什么的才能切换,而两台主机分别接到显示器不同的接口,就不需要这道手续,反而更加方便可靠。反正无论是使用什么方式,也不能是两台机器同时使用一个显示器吧。

网友J:
用 wyse 小主机 + RDP远程桌面,还能共享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个切换器是机械切换还是电子切换?这种设备的缺点是一旦出现问题就无法使用。而现在的显示器具备多 ...

用按键或者键盘热键切换,你说是机械还是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 wyse 小主机 + RDP远程桌面,还能共享优盘

只开其中一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最佳的方案!我原来的两台电脑就是这样接的,不过,不能同时使用。键鼠可以用个usb的hub转接,只有 ...

用usb的hub转接,好办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开其中一台怎么办?

也可以的,就是1台或者多台主机只能同时操作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可以的,就是1台或者多台主机只能同时操作一个

只开一台机怎么远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开一台机怎么远程?

WYSE是瘦客户端,通过它访问远程桌面或服务器,单独使用无意义。

网友:
简单有切换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开一台机怎么远程?

通过win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通过win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 就可以

两台机中只开一台。

网友L:
用切换器吧,按几下键就切换了,可以2台,也可以6台的,我的是老式的接口是PS2,现在可以U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切换器吧,按几下键就切换了,可以2台,也可以6台的,我的是老式的接口是PS2,现在可以Usb了

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