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天线绕制问题

楼主(2023-03-26):
磁棒天线绕了5mm,加大电容可以吗?

网友:
没本振啊。那貌似加可变电容可以的。但具体加多少,要测量过。

网友:
5mm是什么意思?

少绕了吗? 加电容可不可以,看电路了要。

楼主:
TA7642随身听天线绕15mm,0.1直径漆包线绕150圈,少绕或用线接上再绕行吗,断了

网友A:
1、肯定要看是那个线圈,如果不参与谐振的话,稍微少点不大要紧。

2、如果是参与谐振的,不能少,否则统调不好。当然你150圈,少个5圈以内还是问题不大的。

3、有个接头不大要紧,不太影响Q值。

4、你最好有电路,或者实物图,看看是哪个线圈。这么笼统的说,没法说那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肯定要看是那个线圈,如果不参与谐振的话,稍微少点不大要紧。

2、如果是参与谐振的,不能少,否则统 ...

这个电路就一个线圈。

网友:
磁棒天线啊。

有个接头不太要紧。有条件的话还是重绕。0.1的线小心点就是了。当然稍粗点更好,圈数一样或稍微少几圈(考虑到线圈长了,要往磁棒里面推)。线圈增加出来的长度不要太影响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即可。

网友B:
磁棒线圈电感量要与可变电容的谐振频率能完整覆盖531kHz~1602kHz,那么当可变电容型号选定,磁棒线圈的电感量也就确定了,不能随意改变。当磁棒线圈电感量偏小,在可变电容两端并联固定容量的电容的确可以覆盖低频端531kHz,但最高接收频率可能就不够1602kHz了,所以说天线线圈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它必须与可变电容配套。

网友C(2023-10-18):
引用 网友B:
磁棒线圈电感量要与可变电容的谐振频率能完整覆盖531kHz~1602kHz,那么当可变电容型号选定,磁棒线圈的电感 ...

天线线圈不够的话,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固定的色码电感串在电感线圈线路中,让总电感量达到和可变相匹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线圈不够的话,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固定的色码电感串在电感线圈线路中,让总电感量达到和可变相匹配就行 ...

可以,但是对于中波来说没必要。中波天线线圈电感量本身并不大,只要线材与磁棒长度配套,单层绕线都能绕下。长波磁棒天线一般需要叠层乱绕电感量才符合要求,如果长波段和中波段共用天线线圈,或者长波分成两个波段,那么可以把磁芯电感与磁棒谐振线圈串联起来。

网友:
       同意接上绕满总圈数,接头就相当于抽头,无论抽多少头,总圈数的电感量不变,天线线圈的总圈数必须满足在可变电容全部旋入时谐振在中波低端530KHz, 减少圈数加大电容是不行的,会导致高端无法统调。

网友:
        楼主所说的加大电容的意义不明确容易误解,是再并联一个电容还是更换一个大容量可变电容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就一个线圈。

你这个电路,用的是27Op可变电容器,配套的磁性天线线圈的电感量约在270~310μH范围(磁棒端头插入线圈中测出的数据),你所用磁棒直径和长度对线圈所用漆包线的线径和圈数有较大关系,看你介绍的原机要用0.1的线绕150圈,看来用的是比较细短的磁棒,不管怎么选用磁棒和漆包线及圈数,电感量必须在270~310μH这个范围,这样才能保证调谐范围在535~173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