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导航 鼎微ts9搜不了星

楼主(2023-03-27):
请问各位大神 车机导航 鼎微ts9主板上的GPS芯片在哪呢?搜不了星用着很不方便。有懂的大神吗

网友:
设置的问题

楼主:
重置了也没用

网友:
GPS芯片坏了?

楼主:
可能是,找不到芯片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找不到芯片在哪个位置

这芯片里有程序,找到也不好整

楼主:
要重写吗?

网友A:
一般是天线的事,多多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天线的事,多多检查一下

检查过了,之前GPS修过。用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