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车机搜不了星怎么维修

楼主(2023-03-27):
安卓车机搜不了星怎么维修,GPS芯片在哪个位置

网友A:
搜不了星有时并不是机器的问题,过一阵就好了;还有导航版本升级后,有的版本就是有搜星困难,可以退回老版本使用;也可以换个GPS接收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不了星有时并不是机器的问题,过一阵就好了;还有导航版本升级后,有的版本就是有搜星困难,可以退回老版 ...

拆出来试过了。软件百度高德也是搜不了星。专门的搜星软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