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VNA玩具网分测试同轴电缆(CABLE S11)

楼主(2023-03-27):
买来LiteVNA后,不断的进行一些测试实验,实验中,许多朋友给予了指导和赐教,尤其是量子隧道朋友,,感谢各位老师和朋友!

陆续将一些实验体会贴上来,如有理解和操作错误之处,还望老师或朋友们继续指导和斧正! 谢谢各位!

这里贴上网分测试同轴电缆的实验。这种测量用来测量电缆的阻抗ZO、电缆长度(Length)、电缆的损耗(Loss)
测试时,采用S11方式,电缆连接到PORT1端口、电缆终端开路、屏幕可设置在史密斯图,屏幕上直读上述三个参数。这种测试方式很实用,比较TDR方式更加快捷。

实验表明,测试方法简单快捷、显示的数据可信,完全可以满足工程需要。

测试时网分设置如下:

网友:
老师傅玩的很精通了。我还在能开机关机的阶段。

网友:
老先生过奖了,其实有些内容我也是现学现卖。例如用Lite做阻抗匹配,转史密斯圆图。
我过去工作中使用网分主要是用于做高速数字通信,不太经常用到射频的电抗元件计算。这回也算是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2023-07-11):
太长电缆,测不出阻抗,长度能测出来,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教楼主,那谐振频率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2024-12-26):
LiteVNA 准确性好吗?看到现在有0.3.2版的,看了好几款,LiteVNA好像性价比不错,想入手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