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VNA网分的SERIES LC测试

楼主(2023-03-27):
LiteVNA网分的SERIES LC测试,LC元件串接后接在网分的PORT1与PORT2之间,S21格式,可以测试出FS、Lm、Cm、Rm、Q值。屏幕置于幅度模式都不影响测试数据。

利用这个功能,可以十分方便的配置LC回路参数。

网友A:
看来,我手里那款老网分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手里那款老网分该升级了

这款比老版本的频率更宽、功能更多、分的更细、更加实用!我一年多前买过一款Nano VNA-F,两个多月前买的这款LiteVNA,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摸索,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高手,觉得后者强大的多,不仅是专业的测试仪器,也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通用仪表,许多以前动用几款仪器解决不了的问题,用这个玩具网分,运用得法可以轻松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比老版本的频率更宽、功能更多、分的更细、更加实用!我一年多前买过一款Nano VNA-F,两个多月前买的 ...

用老版本玩具级(3GHz)SAA-2N网分也测过馈线,但非常不稳定,阻抗参数时有时无,有时甚至显示几千欧
老生先不仅电子技术功底了得,对营销也是颇有研究 ,四月份再败个6.3GHz版的LiteVNA
这种小网分测试小天线还行,比如,对讲机天线,对稍大的天线无能为力,比如,室外天线

网友:
不止是老先生说好,这位JOE SMITH也说好:
https://www.eevblog.com/forum/rf-microwave/which-nanovna/25/
帖子中的图可点击放大。看起来,在底噪方面,LiteVNA可以匹敌鼎阳的网分,有些频段可以超越LibreVNA,比起nanoVNA的其它升级版本来说,有巨大的优势。是个性价比超高的VNA
鼎阳的可是要卖x万的吧,x是几就不清楚了。
Joe Smith帖子里总结到,他是do like that new LiteVNA hardware.

网友(2023-06-03):
老师,具体怎么测量?
Litevna,接口是50欧姆的,直接连接LC回路要影响Q值。

网友(2024-12-26):
也正想准备入手一台,但是看到有另一款NanoVNA V3 要贵许多,这款1M-6.3G,LiteVNA是50k-6.3GHz,看了一些介绍说NanoVNA V3性能要强一些,但是NanoVNA V3最低又只能测量到1MHZ,LiteVNA也要相对要便宜,不知道怎么选择啊

网友B:
有没有具体怎样接入,元件与仪器怎样连接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具体怎样接入,元件与仪器怎样连接的图?

给你一个链接,因为网站上传不了,你可下载压缩文件从中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链接,因为网站上传不了,你可下载压缩文件从中找到。

谢谢,但是我的不是这种,慢慢再看看你其他的。

网友:
这东西超过 1000 人民币就应该看

二手设备了。

毕竟是山寨设备, 没有保值,
出二手也是出给同道, 难!

网友:
刚看完老师在22年的帖子,现在又看到新帖讲升级的新设备,唉,技术有限越看越迷糊,死心了,其实我就想玩玩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