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屏阴反馈和不同推动管的6P1单端

楼主(2023-03-27):
     因手中有6P1管和其他小推动管,就做一台不同推动管小单端。
     一、小单端主要元件配置
     1、管子有6N1、6N2、6N3、6H3(前苏联管)、6N11和5755(美管)。

     2、输出变压器,乐潘S-1001

     3、电源,LLC开关电源,这电源有负压、有辐助电压,有缓上电、电子滤波、调压和高压部分过流降压,用在这里有些大材小用。

     4、声音输出,JBL-MR38三分频8欧低档音箱,300欧平板耳机,该耳机频响相当平坦。

     二、主要电路和印板
     1、胆放部分电路,图中已标明各种推动管的电压,推满3.15W功率所需的信号电压。

     2、印板,不浪费版面,在边上画了一个音频信号选择和音量调节板

切割后的功放部分,此板做过试验试,所以焊点伤痕累累。

电容全部在背面

     三、装机
机壳用4.7元的塑料盒,省下的钱就买好一点的接插件。

初步成型

装上管子开机,此机信号源可内放和外接,内部有信号选择继电器。
6N2推

5755推

整机功率

扫频波,比较平坦,但在极低频时波型变形较大。

低频超前约4.6ms,

高频滞后约3.8us,都比较小。

输出端噪声
左声道

右声道

     四、几种管的听感
    1、各推动管的听音效果初判。
6H3声音直白,透明度差点。
6N3和6N11声音比6H3好一点,透明度增加一点,但不明显。
6N2比前三款更好一点,但音色与5755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
5755的音色最靓,人声抓耳,高音亮丽,并有少量余音,所以听上去富有感情。
6N1最差,中高频段太多,不耐听。这一现象在方波上有所表现。就是在2K左右的上升沿尖峰比其他管都高。
6N1管2K方波

6N2管2K方波

    2、组合推荐
首推6N2+6P1,耦合电容红威码、CJ-41或同类电容,性价比最高。

小升级的用5755等同类进口新管(新管与旧管是有区别),性价比就低了一点。5755管是100元一支,而几年前买的6N2和6P1都是几元。

再升级就用更高一级的推动管和进口耦合电容(如蒙多福等),但音源和声音输出的音箱等都要有一定的档次才能体现其价值,这种是真正的发烧友玩的,一般都玩不起,我就不玩了。

     五、体会
    1、不同的胆管确有差别,总体常见的几种国产管的声音比较直白、呆板,乐感不松弛,高音不华丽。

    2、此组合最高功率在不超流的情况下,只能在3.2W以下,加高电压、电流加大到55mA时最大功率3.5W,超过就会削顶。

超功率

     3、同品牌的胆管也有年份差距,手中正好有几对不同年份的5755管,一批是66年的,一批是71年(印字颜色二者有深浅,不知是否同厂产的),听感上66年的醇厚一点,71年的亮丽一点。

71年的管

66年的管

     4、这个电路虽然兼顾了各管,但没有按各管最优设计,仅在6N2+6P1的基础上略作改动,可能有差别,请坛友们建议改进。

     5、示波器测得波形仅能反应整机工作点、耦合电容的容量是否合理等,但测不了音色,音色还是要靠耳听。

     6、没有示波器坛友可用万用表测声道是否平衡,方法:用一款音频软件在电脑上输出信号(信号发生器都省了),胆机输出端接负载(电阻或音箱都可以),开大音量用万用表交流档,直测二个声道的输出端,一般的万用表在信号频率2KHz以下都能测。
    音频软件

左声道有效值,对应示波器红圈

右声道有效值,对应示波器红圈

以上纯属自玩的体会,肯定有不足的地方,请坛友们指正。

网友A:
屏阴负反馈,看似很简单,元件很少,但是设计起来比较繁琐,因为第一级阴极电阻肩负多重使命,要自生偏压、要本级负反馈、还要环路负反馈,还有“涡轮增压的”偏置电流,要把所有的环节都要照顾到,才能满足推动增益、整机增益、单级失真度、整机失真度的要求,取得满意的效果。每次算起来都要头疼一阵子,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牢骚”在我发的帖子里面都没有舍得唠叨

网友B:
N I C E !
前端各管都是不改阻容直接换插吗?请问

网友C:
有图有真相,有理论有依据,对我等菜鸟有指导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N I C E !
前端各管都是不改阻容直接换插吗?请问

是的,电路图上已标明各种推动管在线电压,基本上都在适宜工作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有理论有依据,对我等菜鸟有指导意义

谢谢你的鼓励!没事就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路图上已标明各种推动管在线电压,基本上都在适宜工作的范围内。

谢谢了!以后有不明白的再请教

网友A:
我想,线路是设计给高U三极管的,前面用6N2\6G2\6G2P\12AX7\6N9P,包括你用的这个高可靠性的5755等高U管相互代用,应该差异不大,效果都能够满意。但是换用6N1\6N3\6N11等中低U三极管时,可能就不合适了。因为,负反馈变浅了,前级的增益推满功率管都显得捉襟见肘,哪有余量用来负反馈啊。木有负反馈,多极管的失真度咋降下来呢,咋会好听呢。我以前也是希望做一个万能牌的机子,可以适应各种管子换插着玩,但是随着这几年的琢磨,慢慢意识到一个线路能把一种管子发挥到最佳水平已将非常难得了,如果一个线路能够适应差异很大的许多管子,那这个线路可能很平庸,导致每个管子都不是太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潘牛压降22V好像有点大,图右下角前置管的电压数据都是在屏阻150K,阴阻1K不变的情况下直插测出来的吗?

是的,输出牛直流电阻420多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线路是设计给高U三极管的,前面用6N2\6G2\6G2P\12AX7\6N9P,包括你用的这个高可靠性的5755等高U管相 ...

     回J老师,最初就是为了与5755比,U值比6N2低。既然是试验肯定做相当多的变动,如反馈方式、反馈量、屏阴电阻等,不管怎样变,6N2就是干不过5755。对其他管是而,因U值低,反馈量少就可能不适宜推,但在扫频波和分别测的各频波中都基本一致。因屏阴反馈涉及到推动级的直流工作点,但用输出端反馈、现代信号源,反馈量也不低也改变不了声音直白。我目前的观点是输出变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管,再就是电路。不知对否?
    还在同一对输出上用PCL86做的同类单端,频响更好,低频波的变形更小,听感也更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J老师,最初就是为了与5755比,U值比6N2低。既然是试验肯定做相当多的变动,如反馈方式、反馈量、 ...

“ 不管怎样变,6N2就是干不过5755 ”。能仔细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J老师,最初就是为了与5755比,U值比6N2低。既然是试验肯定做相当多的变动,如反馈方式、反馈量、 ...

6N2与5755相比,除了品牌引起的心理感受以外,电参数是比较接近的。在这个线路中加了一定深度的负反馈以后,管子的个性差异会进一步弱化。要想比较二者,除了盲听以外,我还建议分别测试一下额定输出功率下三个频率点(100Hz\1KHz\10KHz)的失真度,这是一个硬性指标。只有在这一指标下对应的听感解释才有说服力。管子的品质固然重要,电路也相当重要。好的线路设计可以充分发挥管子的优势,弥补元件的劣势,以不同的方式达到追求的目标。输出牛当然很重要,尤其是国内的DIY氛围下。因为在国外,玩DIY胆机,几乎都是采用的成品牛,价格相对于他们的收入并不贵,唾手可得没必要人人动手绕牛。而国内稍具品质的成品牛,价格十分离谱。无奈之下只好人人动手绕牛,出品千奇百怪,出声五彩缤纷。这样的氛围成就了输出牛在国内DIYER心目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牛在国外不是个事儿,到国内成了瓶颈了。就像银片、银丝的保险FUSE在国外本就是家常便饭,到国内就能了发烧补品卖天价,个中款曲不一而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屏阴负反馈,看似很简单,元件很少,但是设计起来比较繁琐,因为第一级阴极电阻肩负多重使命,要自生偏压、 ...

如果给屏阴电阻串一颗隔直电容是不是能减轻些牵扯,计算时清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给屏阴电阻串一颗隔直电容是不是能减轻些牵扯,计算时清爽些?

计算是清爽了,性能却受影响了。本来负反馈的音频信号只经过一个耦合电容的移相,现又增加了一个负反馈电容的移相,稳定性可能受到更多的影响,不好。其次,通过直流负反馈施加的电流,又进一步压低了第一级阴极电阻的值(相同栅负压下),进一步减小了第一级的本地负反馈作用,,,,减小了第一级的增益损失,是不是又带来了好处?你可能还会想到阴极电阻可以分两节,其中之一并电容,那样是不是又增加了元件的数量?所以我在发布那个电路时专门说了,这样的负反馈具有元件少,性能好的特点。前提是设计环节必须经过周密计算,仿制时尽量不要擅动,否则那些好处容易失效。现在好多玩家,弄响容易,弄好听难。原因就是非常喜欢依个人认知、爱好甚至元件的库存而改动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给屏阴电阻串一颗隔直电容是不是能减轻些牵扯,计算时清爽些?

我用电容串电阻做过屏阴反馈,目前对这一做法很满意。电容的相移可以忽略不计,至少我用过的电容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是清爽了,性能却受影响了。本来负反馈的音频信号只经过一个耦合电容的移相,现又增加了一个负反馈 ...

老师料事如神,果真我考虑过阴极电阻分两节。

这么一分呢,又出了新问题,屏阴电阻很小了,如果负反馈深点,更小;这不是把输出牛的电流给分流了吗,强放负载线斜率都变了。

网友A:
帘栅极的供电既然用上几K的电阻来获取,那退欧电容是少不了的。建议加上一个10-22U的电解,相信音质有正面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 不管怎样变,6N2就是干不过5755 ”。能仔细说说吗?

       可能是管子固有的声底造成,6N2没有余音(泛音少),声音发紧,高频展伸少。因大都数音频信号中的高频基频在10KHz(目前我还没有测到过高于10KHz的基频,有此类音乐信号源的坛友能否提供一下)超过10KHZ的就要靠泛音。二个管是能明显听出区别。这管价也不高,就二包烟钱,再自做一个转接座一试就知。
       如用人声来比喻,一个是雷婷,一个是刘紫玲,再夸大一点就是一个是孙露,一个是童丽,她们的声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与5755相比,除了品牌引起的心理感受以外,电参数是比较接近的。在这个线路中加了一定深度的负反馈 ...

       谢谢老师的详解,这次主要是试5755与6N2的区别,这管买了多年,当初也想只要频响宽、失真小就能好声音,所以一直没有用。其实不是,频响宽、失真小仅是一个前题,正如“火星老师”说过,好声音是建立在好指标的基础上,但音色在示波器上测不了,可能要有比较高端的频谱仪通过对分析后才有结论。
       相对现在的收入,这管还是便宜,买一支一试便知,听人说不如自已做更有体会。
其实印板的基础还是参照你的电路,看板上的丝印,都试过。不管用什么方法(包括筛选6N2)二者的声底就不一样。
同时,所有参与测试的管全部扫过频、全频段测过方波和正弦波,因数量有近千张图,实在太多就没有对比分析,也没有做成数据对比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帘栅极的供电既然用上几K的电阻来获取,那退欧电容是少不了的。建议加上一个10-22U的电解,相信音质有正面 ...

     谢谢,回去试试,一般来说加电容对中低频有好处,对总的声底可能改善不大,试后向你回报 。不过我用的是开关电源,电压相当稳。这板也能在你的电路图从推动级上的滤波处取电,经试后并不理想,所以改成直接取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去试试,一般来说加电容对中低频有好处,对总的声底可能改善不大,试后向你回报 。不过 ...

帘栅极的电流是变动的,串一个电阻取电有压降,造成帘栅压会抖动,所以并个电容就是为了稳定这个帘栅压。跟你的开关电源的稳定还隔着一层布。

网友G:
这几天打算用塑料配电盒焊台6P1的小功放试试,正想做屏阴反馈,那样输出变压器的次级与放大电路就不关联了,输入部分打算用蓝牙输出到合金小变压器隔离藕合,高压就220V直接整流,正好你提供了现成的实验电路,在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打算用塑料配电盒焊台6P1的小功放试试,正想做屏阴反馈,那样输出变压器的次级与放大电路就不关联了 ...

先祝你用这样的方法能成功,但要主意安全。如要升级一下,建议用PCL86做一台,音色比这个组合好很多。接下我会发一帖PCL86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帘栅极的电流是变动的,串一个电阻取电有压降,造成帘栅压会抖动,所以并个电容就是为了稳定这个帘栅压。 ...

回J老师,加电容后能提高一点增益,对频响和声底基本没有变化,但加了电容后相移有数增大。

扫频波,黄色加电容,蓝色没有电容。

20Hz

30Hz

100Hz

1KHz

10KHz

19KHz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祝你用这样的方法能成功,但要主意安全。如要升级一下,建议用PCL86做一台,音色比这个组合好很多。接 ...

你好,因为手头没有PCL86,只有PCL82,所以就不装PCL86了。6P1到有不少而且5k的输出变压器也有,所以想试试。另外我以前修理串丝机不少,会注意安全的同时也非常谢谢关护。手头还有个500W的220-220隔离变压器,所以试机没问题,完成后用于车载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就用220V直接整流胆子也够大的,这么搞很危险,买个变压器化费不多吧。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提醒,因6P1有不少而且5k的输出变压器也有,所以想试试。
另外我以前修理串丝机不少,会注意安全的,手头还有个500W的220-220隔离变压器,所以试机没问题,完成后用于车载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因为手头没有PCL86,只有PCL82,所以就不装PCL86了。6P1到有不少而且5k的输出变压器也有,所以想试 ...

噢!6P1机一般听确也不错,个人感觉人声偏亮靠前,并少一点婉转的糥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6N2与5755相比,除了品牌引起的心理感受以外,电参数是比较接近的。在这个线路中加了一定深度的负反馈 ...

我们的材料与国外的是相差一些。...在十几年前,对国内的漆包线作了金属成分分析,漆包线铜的含量均达不到5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的材料与国外的是相差一些。...在十几年前,对国内的漆包线作了金属成分分析,漆包线铜的含量均达不 ...

正如你所说,材料质量和加工工艺所造成的差异。

网友I:
5755管会比12AX7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5755管会比12AX7更好吗

二者的放大系数不一样,不能同比。

网友J(2024-07-09):
引用 网友A:
计算是清爽了,性能却受影响了。本来负反馈的音频信号只经过一个耦合电容的移相,现又增加了一个负反馈 ...

请教J版关于屏阴反馈电阻计算方面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请教J版关于屏阴反馈电阻计算方面的方法?

你大概是认错人了,我的ID跟J版Julien很接近,容易认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是认错人了,我的ID跟J版Julien很接近,容易认错。

没认错,最近经常在看你的帖子。称呼不重要,莫在意!

网友:
有客观指标有主观听感,
有充分的知识调整电路,有可靠的仪器测试参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得出听感评价,有充裕的投入保证元器件品质,有逻辑清晰的科学思维,
非常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J老师,最初就是为了与5755比,U值比6N2低。既然是试验肯定做相当多的变动,如反馈方式、反馈量、 ...

非常赞同。
一台胆机,对听感影响最大的三方面:电子管、变压器、电路。具体影响大小不好排名,因为听感无法精确量化,我一般是视作三足鼎立、都很重要。
如果感觉某方面特别重要对听感影响特别大,那么大概率是短板原理,某方面存在严重短板,改善后提升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