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论坛上传图片详解

楼主(2023-03-27):
很多朋友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交流中都要发送图片,但常常发现照片无法上传,搞得一头雾水。
这主要是很多朋友没有了解“矿石收音机”上传图片的要求:

文件尺寸:小于750KB,可用扩展名(图片格式):jpg、jpeg、gif、png
在用手机或相机拍摄时,一般都是jgp文件格式。如果文件大小选择最大,长边4000左右,短边3000左右,这样就是1200万像素,文件大小在2-3MB左右。但是这样的文件是无法直接上传到“矿石收音机”论坛的。

上传图片的要求

上传图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剪切完成的图片“保存副本”于另一个目录中。

二、调整“分辨率”和“文件大小”

点击工具栏中的“批处理”

点击工具栏中的“批处理”

点击工具栏中的“批处理”

楼主:
如何处理这样的图片,使他能够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中上传?
本人操作详解如下:
一、调整构图
将图片考入一个新建目录中,用Win 10自带的“Microsoft照片”打开照片。

点击上部“编辑图像”

点击上部“编辑图像”

调整剪切边框,直至构图满意为止

调整剪切边框,直至构图满意为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处理这样的图片,使他能够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中上传?
本人操作详解如下:
一、调整构图

把剪切完成的图片“保存副本”于另一个目录中。

二、调整“分辨率”和“文件大小”
绝大部分论坛对发帖中图片的“分辨率”和“文件大小”是有严格规定的,2项要求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发图,发图失败的原因就是不能同时满足这2项要求。
使用“光影魔术手”的批处理功能一次性完成“分辨率”、“文件大小”的处理。

光影魔术手

光影魔术手

楼主:
您又调皮,等我发完再收拾您

楼主:
选择要处理的文件夹

选择要处理的文件夹

选择要处理的文件夹

楼主:
首先,在批处理对话框中选择“调整尺寸”

楼主:
选择“按长短边”,长边为“1600”

楼主:
然后,在批处理对话框中选择”添加边框“

楼主:
选择”花纹边框“

楼主:
点击“下一步”

楼主:
最后,将输出文件最新命名,并设置“限制文件大小”为745KB/张。然后,点击“开始批处理”。图片调整即可完成。

因为矿石收音机限制上传图片的大小为750KB,所以选择745KB。

楼主:
完成处理的图片信息

楼主:
矿石logo又调皮了

楼主:
光影魔术手官方网站——功能强大、好用的图片处理软件,最新版免费下载 (neoimaging.cn)

楼主:
示范图片。
由于加了边框,矿石的logo就不影响画面了

示范图片1

示范图片1

示范图片2

示范图片2

网友:
记住了,光影魔术手

网友:
貌似“条条大路通罗马”,楼主指出的是一条。盗亦有道,发图实践多的或谙熟其道,譬如“调皮的”大力坛友。

网友:
感谢你对发照片的解释。

网友A:
补充一丢丢,可以把分辨率比较大的图片稍稍压缩一下质量,只有在矿坛允许的750K之内,也可以发上来。下面的例子就是把一张像素为3200X2600的大片以此方法发出,点击放大几乎看不出来,所用软件也是“光影魔术手”。

网友:
不需要安装任何第三方软件,直接用WIN系统自带的画图打开,点击“重设大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演示一下,如何去掉LOGO

这个LOGO还可以去掉?在哪里设置的,不过LOGO保留是没问题,可以颜色设置半透明,会比较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水印去掉就更完美了

水印去掉了,图咋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演示一下,如何去掉LOGO

老兄别卖关子了,怎么去掉logo的?直接教教大家

网友:
试了两次LOGO去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丢丢,可以把分辨率比较大的图片稍稍压缩一下质量,只有在矿坛允许的750K之内,也可以发上来。下面的 ...

好俊俏的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随意设置图片尺寸大小,最大可以上传10M左右图片,看下面这个美女GIF图片属性就有5.4M大小

谢谢大力热心指教。俺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随意设置图片尺寸大小,最大可以上传10M左右图片,看下面这个美女GIF图片属性就有5.4M大小

网友:
熊猫B303三晶体管浮雕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以前发图经验,图片像素越小,LOGO反而显得越大

是的!

网友:
根据楼主的介绍,我到光影魔术手官方网站下载了“光影魔术手“。
但下载完后发现下载的是“安装器”。我最怕“安装器”!因为其它的“安装器”曾经给我安装过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害得我不得不重装系统。
请教楼主:“光影魔术手“安装器是不是纯净的?

网友:
解释的很到位,我也学习了些东西,感谢分享,另外几张照片也拍的很不错

网友:
图片上传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个ACDSee 5.0或5.2版本就可以,只有几兆,纯净软件没有任何搭配,用来修改图片简单方便

谢谢“东北老王”的热心回复!
我按你的指点下载个ACDSee 5.0试试。

网友(2024-07-18):
感谢楼主分享!也说说我的经验:
手机按默认的像素拍照,通过微信转存到电脑上,一般都小于750K,否则就调整手机像素设置。

注意:
1、特殊图片,通过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重新调整大小”即可。
2、电路图类的图片无中间颜色,PNG格式的体积要比JPG小很多。
3、直接用手机浏览器访问论坛并上传,图片会被压缩得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