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三防漆请教

楼主(2023-03-27):
有几个电源在楼顶,每次下大雨都会引起跳闸,怀疑是高压部分打火引起的,电源有个风扇刚好在高压上面,无论朝上吹还是朝下吹,冷气都会从高压部分经过。现在考虑的是刷三防漆试试,问了几家卖家都说可能高压用不了,请教下高压用哪种三防漆

楼主:
去年也是经常烧电源,打开后发现高压 部分锈蚀很严重,证明水汽很大。
1、最早用的电源是正面吹的用了六年从来没有这样过,而且风扇位置不在高压部分,用了几年打开锈蚀很少。
2、这种风扇是上下吹的的,正好在220V整流后的高压位置顶上,用了几个月就锈蚀严重。

网友:
220V的电压三防漆应该可以用,问题是你要把三防漆切底烘干才行。

网友A:
704硅胶涂一下不就可以了吗?简单的问题搞这么复杂干嘛呢?

网友:
三防漆对付不了高压。
三防漆也叫PCB电子线路板保护油、披覆油、防潮漆、三防涂料、防水胶、绝缘漆、防腐蚀漆、防盐雾漆、防尘漆、保护漆、披覆漆、三防胶等,使用过三防漆的PCB线路板具有防水、防潮、防尘“三防”性能和耐冷热冲击、耐老化、耐辐射、耐盐雾、耐臭氧腐蚀、耐振动、柔韧性好、附着力强等性能。

网友B:
去买个防水配电箱吧

网友:
好好解决一下防雨问题吧,什么漆都是化学物质,在自然力,电场力,化学力的情况下都有失效期,

网友:
防水很关键

网友:
淘个不锈钢防水箱好了,也不责。

楼主(2023-04-27):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防水配电箱吧

有电箱,怕高温所以下面的接线口的盖子我都没装好,悬空放着,主要下暴雨那个水汽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防胶不防水。

不是水,就是暴雨的时候雨滴滴下来会有很多那种很小的水汽,电箱底部盖板我都没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硅胶涂一下不就可以了吗?简单的问题搞这么复杂干嘛呢?

公司常年用704胶,主要做插头接口防水,及其它防水胶水,产品内部灌胶,不过是十二V和24V低压

楼主:
前段时间用胶布把底部接线口全部封了一遍,如再跳闸改用704胶试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用胶布把底部接线口全部封了一遍,如再跳闸改用704胶试试了。

高压打火用704好使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打火用704好使的很

公司很多704,再跳闸只有上胶了

楼主:
型号是mingwei,se-600系列,其实以前那个风扇是向里面吹的,而且吹的刚好是整流后的高压位置,以前都是跳闸,内部严重生锈,高压部分有的打火烧坏了。后面全部打开换了方向朝外吹,就是会跳闸,没有烧过电源了,效果比以前好一点。

网友:
无图无真相,拍图上来,三人行必有吾师!^_^

网友E:
有时候,你冥思苦想几日,人家一句话就帮你解决。^_^

楼主(2023-05-31):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你冥思苦想几日,人家一句话就帮你解决。^_^

看来我要动手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你冥思苦想几日,人家一句话就帮你解决。^_^

上图了,都是风扇对着的两面氧化严重,正面桥堆脚都绿了,有的安规电容都锈断了,反面电路板烧断。

网友F: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电源移到室内,就看是否方便了。
另外,我就用普通的监控户外箱装电源,也不会有什么事啊,也是安装在室外。地理位置在广东,按道理这边的大雨不少吧?
箱子要比电源大一些才好,该封的板就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电源移到室内,就看是否方便了。
另外,我就用普通的监控户外箱装电源,也不会有什么事 ...

原设计是风扇向内吹的,正好是高压部分,所以水汽大就会容易导致打火,我个人揣测而已。后面调换方向朝外吹,效果稍微好一点。
以前的六个旧电源,不是这个型号,风扇设计是在正面朝外吹的,而且不是正对高压部分,用了五年,很少出现跳闸,没有一个电源损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是风扇向内吹的,正好是高压部分,所以水汽大就会容易导致打火,我个人揣测而已。后面调换方向朝外 ...

新旧电源,遇到你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如果是旧的电源,适量松香酒精溶液(也可以用液态硅胶),将电路板靠近风扇的地方电路板,用天那水先清洗干净,再用毛刷将电路板刷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靠近风扇的元件暴露引脚的,也刷上松香酒精溶液。待松香酒精溶液干透后,再将电路板安装好后使用,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

网友:
你改风扇朝外吹,理论上电源热量可以烘干潮湿。实际上,风雨太大或者太过于潮湿环境,风扇上集露成珠,水珠重力大过风力,水珠下滴影响电路板,使电路板高压部分受潮,绝缘变差。所以,只是稍微缓解。

网友:
烘干处理后704胶灌满

网友:
洗衣机电路板常用704

网友G(2023-06-30):
我鱼缸的水泵电源线被鳄龟咬断了,我接上后直接涂上704,外面包上热缩套管,现在一直泡在水里使用,没什么问题。

楼主(2023-08-09):
引用 网友G:
我鱼缸的水泵电源线被鳄龟咬断了,我接上后直接涂上704,外面包上热缩套管,现在一直泡在水里使用,没什么 ...

今年下了好多次大雨,后面没有跳过闸了

楼主:
电箱底部用胶带封了一下,今年下了好多次大雨没有跳过闸了,这方法应该还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