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理美制的电子管收音机时,电路图上的一些标注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27):
我在修理一台1944年生产的美国电子管收音机时,在电路图上发现了如下的标注方法,比如说电容标注的单位是MMF与MF 这两个单位是UF还是什么呀?还有就是线圈标注,原文意思是“wound on a form 1-27/32"x 11/16" dia.”用我那很渣的英语翻译一下就是 绕在1-27/32x 11/16直径的模具上 这个1-27/32与11/16 是什么意思啊?是要化成小数?还是什么英制的单位?

网友A:
下面是亚美《中国无线电》杂志刊登的再生式三灯收音机电路,MMFD微微法或皮法,MFD微法,曾经用过(兆分)法拉。MEG是兆欧,0.75MEG等于750K。对照一下就明白了:
一些老电路对电子管各极的说法都不同,屏极叫阳极。栅极叫槅极,信号栅叫控槅,帘栅叫幛槅,抑制栅叫抑槅:

网友:
pf

uf

后面那个不知

网友B:
不出意外的话,MF=UF(微法),MMF-UUF(微微法也就是PF),这是国外比较老式的标方法

1944年估计做不出以MF(1MF=1000uf)为单位的电容,这里的M可能是minute的缩写。

电感的尺寸是27/32英寸, 11/16英寸, 英语国家标注直径一般都是几分之几英寸, 数字后面一个点是英尺,两个点是英寸,

一英尺=12英寸

网友:
M是“”, “”是希腊字母,读“miu” 。1-27/32” 是1 又32分之27 英吋。11/16”dia 是说直徑为16分之11英吋。

网友:
M是“u", “u"是希腊字母,读“miu” 。1-27/32” 是1 又32分之27 英吋。11/16”dia 是说直徑为16分之11英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出意外的话,MF=UF(微法),MMF-UUF(微微法也就是PF),这是国外比较老式的标方法

1944年估计做不出 ...

谢谢 美国不用公制单位太麻烦了

网友C:
过去M应该是micro的意思,即10[up]-6[/up]的意思。MMF读作微微法,现在的皮法,即10[up]-12[/up]的意思。
另外,1-27/32"x 11/16" (英寸) 其实转换成毫米很简单:25.4[1+(27/32)] x 25.4(11/16) ==> 46.83 x 17.46 (mm)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的出意外了。
在标准计量系统实施前,MF中的M是Micro,是微的意思。MM是微微,即现在的p。
现在 ...

电容里面可没有什么兆M,mF也用的少,基本没怎么见过,现代电容如果写成1MF, 没有人认为是1F吧,

人家这可是1944年的机器,是在标准之前还是之后?

网友:
这个电容容量是uf吧
这个三极管Mn104 有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去M应该是micro的意思,即10-6[/up]的意思。MMF读作微微法,现在的皮法,即10-12[/up]的意思。
另外,1- ...

这个应该是正解吧!就是绕在长46.83 mm x 直径17.46mm的骨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亚美《中国无线电》杂志刊登的再生式三灯收音机电路,MMMD微微法或皮法,MFD微法,曾经用过(兆分) ...

十分感谢!

网友:
微微法是MMFD,我错打成MMMD,已经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