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电动车充电器电路板

楼主(2023-03-27):
高压侧IC,不再是3842了。低压侧IC,也不是324。^_^有防电池反接保护,有输出电路短路保护。

网友A:
看来从资源再利用的环保理念讲,维修好是作了贡献。但从生产时不用固定螺丝,直接封死,是不让维修,坏了直接扔掉,再买新的,是为扩大内循环作贡献。维修好是没给扩大内循环作贡献,矛盾啊,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有时确实很纠结,但从本坛角度讲,我还是要为维修者点👍🏻!个人观点,不参与辩论。

楼主:
高压侧,低压侧,各一个保险丝。低压侧,两光耦。充电进度百分比显示。与时俱进,永不停歇。^_^

网友B:
     高压侧是什么驱动芯片?

楼主:
参数和执行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侧是什么驱动芯片?

放大镜看,AK2006A

网友C:
昨天修好了一个。外壳留有了4颗螺丝柱子,但厂家连螺丝都省了,实际采用超声波焊死。幸好焊得不是太牢,用力撬就可以弄开。

故障是机子摔过,里面变压器的引脚铜箔断开,接上就修复。而机壳还得找螺丝、开出螺丝孔后再拧紧。

网友:
有执行标标准,但没有EMC电路,看来标准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好了一个。外壳留有了4颗螺丝柱子,但厂家连螺丝都省了,实际采用超声波焊死。幸好焊得不是太牢,用 ...

我遇到的这个,是拧螺丝可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从资源再利用的环保理念讲,维修好是作了贡献。但从生产时不用固定螺丝,直接封死,是不让维修,坏了直 ...

遇到不可拆的,直接铁锤伺候它,没有那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从资源再利用的环保理念讲,维修好是作了贡献。但从生产时不用固定螺丝,直接封死,是不让维修,坏了直 ...

矛盾源于目标太多,留一个就不矛盾了。
实事求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