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AGUE 思碧 贴片钽电容 35v10uf

楼主(2023-03-27):
SPRAGUE 思碧 贴片钽电容 35v10uf
新 旧 没有用过的
一批
120块一盘 500 只
武汉
微信支付宝中介
自付
SPRAGUE 思碧 贴片钽电容    35v10uf     120块一盘   500 只

网友A:
10uf的电容我倒是用得到,就是请教一下这种钽电容的型号规格都是一样大的吗?
原装正品 贴片钽电容 3216A 16V 10UF ±10% TAJA106K016RNJ 120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_u=smg17nc0dd
这个是我以前买的钽电容,可以替换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uf的电容我倒是用得到,就是请教一下这种钽电容的型号规格都是一样大的吗?
原装正品 贴片钽电容 3216A  ...

容量上耐压上 应该没有问题   我这个估计体积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