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热管去除交流杂音的办法。

楼主(2023-03-27):
做了台直热管前级  102F-101D灯丝都已改为直流供电  但是前级做好后出现交流声  应该是第一个管子102f灯丝没有解决好  40000u,滤波电容  供电2.1伏  灯丝电流0.52安培  三个前级  两个是直偶101D-12AU7  12au7还是交流灯丝供电  都可以接受略有交流  但是102前级交流杂音过大了。请教做过102-101直热管前级的烧友  杂音

网友A:
大功率可调电阻并灯丝调地

网友B:
给你的整流管上并一个4000P--0.01U电容试试。

网友C:
用镍氢充电电池,我的直热2j27s就是这么解决的,怎么改都有噪音,最后用电池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镍氢充电电池,我的直热2j27s就是这么解决的,怎么改都有噪音,最后用电池解决了。

电流0.5安培  用充电电池供应的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的整流管上并一个4000P--0.01U电容试试。

好的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可调电阻并灯丝调地

这个已经有了  平衡后接阴极电阻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0.5安培  用充电电池供应的上吗?

买那种1号镍氢电池,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那种1号镍氢电池,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谢谢  2.1伏  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那种1号镍氢电池,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就是电池和充电器接充电状态中  电池组接灯丝供电  用电阻调整到2.1伏

网友D:
  还有一种2V的铅酸蓄电池,给电子秤用的。

网友E:
用开关电源点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开关电源点灯就可以

要是可以你可以一鸣惊人了。这是直热1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2V的铅酸蓄电池,给电子秤用的。

谢谢  我找找看

网友F:
灯丝稳压电路加一个扼流圈试试

网友G:
还有一种思路,将灯丝电源转换为20赫兹以下(据说是18赫兹最好听)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丝稳压电路加一个扼流圈试试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因为扼流圈抑制交流  但是箱体位置没有了 所以决定买电池 电瓶解决。  谢谢你的建议。我买了镍氢电池 充电器和电子秤电瓶  电池需要串联电阻降压 电瓶可以直接用。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种思路,将灯丝电源转换为20赫兹以下(据说是18赫兹最好听)方波。

谢谢你的建议  但是直流供电都不行  交流灯丝供电对于102管子不行的。交流供电  应该是你的建议好听。

楼主:
谢谢各位  矿石收音机论坛  烧友热情  互帮互助风气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那种1号镍氢电池,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你的管子灯丝电流多少?我的是2.1伏  电池一节1.2伏  两节2.4伏  加上电压降  灯丝电流电阻  是否需要三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