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泉教学录音机

楼主(2023-03-27):
旋转

楼主(2023-05-01):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种机芯通过电机正反转和速度控制实现了快进 快退,放音的功能。好像还需要上电复位功能

说难也难,但好像又不难.....

刚才试了一下,用一节18650供电,正表示电源正极,+表示电机正极,负表示电源负极,-表示电机负极

1、正对+,负对—时,电机一路加载,最后进入播放状态

2、正对+,负对—时,电机一路加载,到中途有一声响,此时改正对--,负对+,0.几秒后,再正对+,负对—时,电机一路加载,最后变成快进带状态

3、正对--,负对+时,电机一路反加载,最后进入快倒带状态

正因为如此,电机稳速电路只能设置在外,控制系统DIY稍困难,另外,可能因为电磁辐射,多少会有些干扰吧

楼主(2023-03-27):
控制芯片89C51,开机时,除了POWER键,几乎不受控制,在第37脚对地短路后,恢复面板操作,所有按键正常

楼主:
开始以为按键接触不良,经实际测量,没有问题....

表格和排线,对应的是面板各个操作按键...

网友:
为大师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芯片89C51,开机时,除了POWER键,几乎不受控制,在第37脚对地短路后,恢复面板操作,所有按键正常

谢谢,明天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明天我也试试!

虽然都是鸣泉录音机,不同型号可能控制不太一样,你可以用一个1K电阻对地试试看

楼主:
正常控制状态+放音,耳机处直接接喇叭,声音较小,待有时间,改个立体声输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1MzYyMzk2NA==.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都是鸣泉录音机,不同型号可能控制不太一样,你可以用一个1K电阻对地试试看

的确不一样,我的是7780,37脚接地不能控制,加1K电阻也不行。
根据老师的思路,成功了,接线见第三图。

网友:
现在快进倒带,停止都行,播放带速慢,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还有就是不开门。
开仓键无效。

网友B:
带速慢的原因找到了,压带轮的轴,金属的轴一头脱位。现在只剩下不开门了,请老师指点
声音不行,不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速慢的原因找到了,压带轮的轴,金属的轴一头脱位。现在只剩下不开门了,请老师指点
声音不 ...

声音是单声道耳机,有空改立体声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速慢的原因找到了,压带轮的轴,金属的轴一头脱位。现在只剩下不开门了,请老师指点
声音不 ...

我的带速也慢,是因为500欧微调电阻失效所致,替换后正常了

网友:
仓门是电磁铁带动的,原因是电磁铁功率太小无力,调整舱门弹簧拉力或按住舱门在按开门键会好一些

楼主(2023-04-30):
录音时,测量交流抹音和偏磁信号的频率,约84KHZ,很稳定,比红灯2L1420录音机稳定得多

网友A:
机器用的是这种机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用的是这种机芯吧

机芯是一样的,控制系统可能有差异,把控制系统先解决好....

这个机芯看似很简单,但应用时还算不错,比简单的录音机好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芯是一样的,控制系统可能有差异,把控制系统先解决好....

这个机芯看似很简单,但应用时还算不错, ...

机芯控制很关键,搞不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控制很关键,搞不定啊

没有控制部分,你只有一个单纯的机芯吗,这样就不好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控制部分,你只有一个单纯的机芯吗,这样就不好办了....

是啊,这种机芯通过电机正反转和速度控制实现了快进 快退,放音的功能。好像还需要上电复位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难也难,但好像又不难.....

刚才试了一下,用一节18650供电,正表示电源正极,+表示电机正极,负表 ...

是啊,机芯磁头滑板上止点的开关就是判断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