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板子连胆机功放声音小怎么回事?

楼主(2023-03-28):
网上买了个蓝牙接收板,输出用0.02微法耦合连接自制6n1+6p1小功放,声音不算高,蓝牙没问题插耳机收听音量挺高,请教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功放自带输入耦合电容,去掉0.02微法电容看看或加大到0.1~0.47微法,要是功放也正常那就是链接的问题,查查信号线

网友:
找一个6N2换上,看输出有没有提高?

网友:
音量电位器拧到最大,手机控制音量。我的东方红803也是6N1推6P1,接蓝牙音频接收器没问题,而且蓝牙是不带耳机驱动的,音量照样大得很当然这也跟喇叭灵敏度有关。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加一级晶体管放大。

楼主:
和阻抗高低有关系吗

楼主:
la1260调频 中放板输出声音很小,比蓝牙板低很多,但用它接功放,同样电位器开到一半,声音很大,

网友:
既然能驱动耳机,阻抗肯定不是问题,检查一下接口,是否蓝牙插头插座不匹配,有很多蓝牙接收是带话筒的。

网友:
说明输出电压低呗,加一级放大吧。

楼主:
板子,不带话筒输入

就是这种板子

就是这种板子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蓝牙板子,有的蓝牙板有音量调节,是否开到最大了?还有蓝牙播放设备音量是否开到最大了(如手机蓝牙音量和耳机音量是分开调节的)?再就是前面楼层有说过,蓝牙板上的耳机插头插座是否插到位了,输出到6N2的线是否接对了?如果这些都无误,那就是蓝牙输出电压不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加放大。另,楼主提问最好附照片和线路图等,不然大家只能猜。

网友:
为什么用0.02UF,换个2.2-4.7UF/50V的小电容,我用过10多块蓝牙接收板,都没问题。

网友:
音频耦合一般10uF

网友:
喇叭去掉,换上8欧电阻,手机播放400Hz的音频文件,量一下输出电压。